ABB ACS800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0-08-03):
ACS800报警信息为“REPLACE FAN”,查手册为逆变器冷却风机达到预期使用寿命,更换风机后还需要将01.31 FAN ON-TIME参数复位,可01参数组是实际信号,不能修改,该怎么复位啊?有知道的吗。。。。。。。。。。 另外还有个问题,请问怎么设置系统时间啊?就是在查看故障日志的时候时间不对

网友A:
这个复位应该是要调试工具,DRIVE WINDOW2.2才能复位的.

楼主:
我就是用的DW2.2,,,01参数组是不能修改的啊,,

网友B:
可以将变频器直接复位到出厂设置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