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懂西门子HMI的请进

楼主(2010-08-03):
本人遇到个麻烦,修改个西门子的HMI里的用户画面程序,HMI型号是MP377,PC连接HMI都没有问题,在传输修改好的程序时,提示PC里的wincc flexible版本与HMI系统的不兼容。由于本人不才,不太懂,于是先把HMI的程序完全备份,包括密钥。备份好后就对HMI进行了恢复出场设置,恢复后用户的程序和相关的设置被删除,这在之前我已经知道,可是后来在从新上传HMI用户程序的时候,HMI的连接对话框卡屏了,我重启HMI设备后,结果造成无法开机了,开机的时候显示没有映像功能,等待映像更新的英文单词,现在本人不知道如何解决,望懂的大哥们教小弟一下,谢谢了,着急啊。我在线等答复。

网友A:
直接下载你新的工程咋,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卡屏是什么意思!

由于你选择了“恢复出厂设置”,屏的IMAGE文件和应用程序都被删除了。我认为是你已经删除上述文件,但在下载新的IMAGE时死机了,导致新IMAGE没有下载成功。

所以很简单,你选择重新“更新OS”,正确完成就可以了。然后再恢复前面备份的文件。

信美机电专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为西门子应用专家,竭诚为您提供以下服务:

1)长期销售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模块

2)专业维修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模块

3)长期收购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模块(无论好坏,新旧均可)

4)承接各类基于西门子方案的自动化工程、设备配套及设备改造

5)承接各类印刷电路板开发(具体要求可以协商确定)

手机: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Q:157114620 (请注明:西门子)

楼主:
对:南京信美 关于

不知道你说的卡屏是什么意思!

由于你选择了“恢复出厂设置”,屏的IMAGE文件和应用程序都被删除了。我认为是你已经删除上述文件,但在下载新的IMAGE时死机了,导致新IMAGE没有下载成功。

所以很简单,你选择重新“更新OS”,正确完成就可以了。然后再恢复前面备份的文件。

信美机电专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为西门子应用专家,竭诚为您提供以下服务:

1)长期销售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模块

2)专业维修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模块

3)长期收购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模块(无论好坏,新旧均可)

4)承接各类基于西门子方案的自动化工程、设备配套及设备改造

5)承接各类印刷电路板开发(具体要求可以协商确定)

手机: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Q:157114620 (请注明:西门子)

内容的回复:
我打电话问过西门子了,说的也是HMI的运行系统丢了,让我进行OS更新,在我更新的时候,笔记本上让我在HMI上OP菜单中重启HMI设备,可HMI已经不能运行了,更别提在OP菜单中重启HMI了,现在在想办法弄个wincc flexible2007版的,听说那个版本可以不用OP重启HMI就可以更新了,崩溃了  ,在网上也找不到2007版本的,找到了也没资源。

网友C:
OS更新要重新上电重起。

网友D:
我这里有2007flexible软件 不知你是哪里的 我的qq是116655421

网友E:
  你的OS丢失了,得恢复系统,正确连接后点亮HMI,选择软件里面的恢复操作即可!!不清楚你可以问问400,前不久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F(2011-01-06):
HMI现在都无法启动了,何以恢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