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伺服电机电源线的问题

楼主(2010-08-03):
和PLC连得,在这问了吧。 电机是松下的A4,AC伺服。驱动器主输入L1L2L3接的应该是三相的三条过线吧?加了断路器保护的,控制电源输入L1CL2C为什么直接从这上面引了两条当电源呢? 那不变成380V AC当控制电源了?

网友A:
你最好还是找本手册看一下~!

网友B:
L1 L2 L3是三相220V的电压,不是380的,如果接380的话可能会造成损坏。小功率的话你可以接单相220v的

网友C:
松下A4交流伺服的额定电源是200V的。

网友D:
这个很可能由380V已经变成三相20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