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信号的传输距离?

楼主(2010-08-03):
PT100热电阻采用三线制接法,最远可以传输多远?有一个温度检测点有2.5km远,采用三线制接法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三线制能够自己补偿线阻吧,应该没有距离要求!

网友B:
理论上没有具体要求,但2.5KM太远了,恐怕存在问题。个人认为两三百米时没有问题的。

2.5KM的两条线电阻都一样?不可能把。没有那么一样的,因此就存在误差,精度降低了。

你有多大的线?2.5KM的电线电阻可能达到30甚至50欧姆以上或者更大,而你用的PT100才100欧姆,变化范围也就几或几十欧姆。电线电阻加进来以后,这个精度就不行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场合喜欢用NI1000的原因了。

楼主:
1.5平方的线,算了一下,电阻有67欧。看来不行了,为一个点上一台小PLC再用光纤或无线传输?

网友B:
        用总线吧,加中继器。或用无线。

        其实也可以的,你就那样接,不过精度肯定不是很高,对于要求不高的场合,估计问题不大。你在家里先测试一下,拿2个电位器串到热电阻里面测试,2个电位器的阻值差别调到5欧姆左右(模拟2段线的阻值差别),然后看精度如何。如果你觉得可以,就行了。

        很多情况下,都不是靠嘴巴说的,靠实践得出来的,不要想捡便宜而不去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