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速度环积分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0-08-03):
     最近在用一台负载较大的机床调试加工时,加工工件表面出现了抖纹。开始怀疑是增益太小导致的,后来通过一些辅助手段将增益提高了近一倍后,抖纹仍然存在。再思考各参数的作用,感觉可能跟速度环的积分时间常数有关系。于是通过增加积分时间常数来削弱积分的作用后,抖纹明显减弱。

      在这里,个人认为积分能消除静差,但在动态运行过程中却是一种不稳定源。其影响跟负载大小成比例增长。把积分比作小信号干扰源的话,负载可看做一个放大器,其放大倍数跟负载惯性成正比。积分只有在低速(接近零速)时作用较明显,速度较大时其可能导致一些不稳定。

网友A:
积分的作用可以消静差,也可以配合比例增益抵抗(低频)负载扰动。

从楼主所述现象看,调整前,积分增益过高,以至于系统事实上一直处于超调状态。

楼主:
    超调是针对阶跃信号的起始瞬间或者加减速阶段吧!在恒定速度运行,系统已趋于一种稳定状态的情况下,还有超调的说法吗?

加工中的抖纹主要是在各轴恒速阶段产生的,这时应该是积分过了引起的一种周期性震荡吧?我的意思是说这种震荡的大小除了跟积分时间常数有关外,还决定于负载的惯性。即相同的积分时间常数,负载惯性大的话这种周期性的震荡更明显。这是前面在各种不同大小的机床上使用积分时间常数的一点体会,感觉应该会有一些理论根据的,下来得查查,呵!
引用 网友A:
关于

积分的作用可以消静差,也可以配合比例增益抵抗(低频)负载扰动。

从楼主所述现象看,调整前,积分增益过高,以至于系统事实上一直处于超调状态。

网友B:
个人认为积分能消除静差,但在动态运行过程中却是一种不稳定源。

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A:
是啊!与其说是超调,不如说是振荡,积分过强导致欠阻尼。

网友C:
借贵地请教一个问题,运动控制卡+日系交流伺服+丝杠+光栅尺构成双闭环,所带负载是不断变化的,此时驱动器做速度环比做电流环在相同时间内精度明显高,如何解释?习惯了调节电流环PI值,对日系伺服不能调电流环极其纠结,不知道日系伺服把电流环固定在一个什么状态?全刚性?

网友C:
积分是把双刃剑!所以在有些运动控制卡中在精度满足要求的情况下,不会设积分。而在有些卡或者驱动器中,没有积分是不可想象的。

楼主:
"积分是把双刃剑!“的确!

      一方面,积分本身起的只是一种补偿作用,它补偿由于摩擦阻尼引起的静差,在低速和摩擦阻尼较大时其应用效果较明显。其实这些都是由于比例放大增益不够导致的在低速时的驱动力矩不足,引起的低速死区问题。试想,如果负载阻尼为零,或者比例放大增益无穷大,这时候也就用不上积分了。这里,伺服里的转矩偏置或速度偏置功能作用就表现得比较明显了。

      另一方面,积分也是一种不稳定源。在低速且摩擦阻尼较大时,积分起主要作用,这时,根据积分的概念,势必会导致负载走走停停的情况,即速度存在较大的波动。只要积分存在,这种波动就会存在。当速度较高或比例增益较大时,其表现得就会相对较弱。由于其根源根本没消除,当满足一定的负载条件时,这种波动又会被放大。在上面提到的问题中,后来想了一下,这可能跟机床丝杠的长度有关系,跟负载质量惯性关系不大。积分常数相同,积分引起的波动源大小相同,可要是丝杠行程越长的话,越会导致丝杠的颤动,积分引起的波动就是这种颤动的激励源。因此,丝杠越长,积分的副作用就会表现得越明显,这时只有要么减小积分的作用,要么增加丝杠的约束。

网友A:
这么说来就不仅仅是积分的事情了,而是系统的综合因素。

个人经验,积分对低速下脉动负载具有良好的抑制效果,至于因摩擦阻尼大而导致爬行的问题,应不仅仅是积分惹得祸,机械系统的设计本身就首先需要改进。至少不要奢望采用滑动导轨的机床能够做达到高动态的性能。

楼主:
      "这么说来就不仅仅是积分的事情了,而是系统的综合因素。"恩,的确是系统的综合因素,但积分是源,机械部分起一个放大作用。

    阻尼本身作用也有其两面性,阻尼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系统性能的发挥。机械系统模型的三个基本要素各有其独自的作用,但又相互影响形成一个统一的矛盾体。机械上好像也有种机械阻尼器设计的说法,对机械系统需要进行阻尼匹配吧。自认为对于爬行问题的改进方法无非是降低机械系统的摩擦阻尼,以便能够通过增加积分时间常数来削弱伺服系统的积分副作用。

网友A:
虽然爬行与楼主目前遭遇的问题无关,但爬行的消除一是降低摩擦阻尼,二是降低动静摩擦的差异,三是消除传动链死区提高传动链刚度,四也有人通过振动悬浮克服爬行。

真把爬行归咎于积分的,个人未成见过。积分过大的问题是降低了伺服系统的电阻尼,使系统进入临界稳定状态而振荡。

楼主:
    "真把爬行归咎于积分的,个人未成见过。"波大师可能有所误会,我并不是将爬行归咎于积分。爬行的本质是在于楼上所说的机械部分原因,但其得通过积分表现于外。试想在死区内如果没有积分的话,会有爬行吗?负载只会处于一种有偏差的静止状态。只有当存在积分时,由于时间的累积效应,负载才有可能动起来,导致爬行。当机械负载处于一种动静摩擦的临界状态时,这种爬行会表现得更明显一些。

      “但爬行的消除一是降低摩擦阻尼,二是降低动静摩擦的差异,三是消除传动链死区提高传动链刚度,四也有人通过振动悬浮克服爬行。”单从字面意思理解,认为第四点的本质跟第二点应该一样吧?振动悬浮就是为了降低动静摩擦的差异吧。求解释!

网友A:
爬行的根源还在机械传动系统,不用积分,也会产生爬行问题,控制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当然也有可能推波助澜。

振动悬浮一般会依靠高增益产生临界震荡,从而基本消除静摩擦,所以“认为第四点的本质跟第二点应该一样”没有错,但也不全对。

楼主:
"临界震荡"这词用得太准确了,呵,开始对于这种状态自己还不知用什么词来描述呢

网友C:
能给俺点解释吗?俺上面的问题还没人给答复呢

网友A:
“此时驱动器做速度环比做电流环在相同时间内精度明显高”———很有趣的实践体验,以前只听说上位闭位置环,伺服跑电流环快速性好,还不曾见过精度上的对比。

日系通用伺服是不把电流调节器参数开放给用户,选了日系伺服也就别做更多的打算了。

网友C:
这个是有前提的,丝杆的负载是不断变化的。有经验的老师请给解释一下

网友A:
说明两者的抗扰动能力不同,若深究,需考虑两者的控制模型对扰动量的一致能力。

楼主:
二阶系统比一阶系统稳定且精度高吧。速度环毕竟比电流环高一阶啊!

网友C:
这也是我要问的问题,小日本的伺服电流环是不开放的!也许和运动控制卡有关,用的是PMAC

网友A:
想研究电流环,用PMAC很不错,配上合适的三相功放,可以一直捅到电流环,三环算法的尝试都可以实现。

网友C:
可是偏偏PMAC出问题,不太适合电流环,速度环更好一些。个人感觉PMAC的PID似乎更注重刚性,I值似乎不那么重要

网友A:
此电流环非彼电流环,我的意思是直接用PMAC实现伺服电机的矢量控制,此时PMAC需配相应的带电流反馈的三相功率放大器,纯粹执行来自PMAC的三相PWM的电压逆变输出,而不是工作于电流模式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D:
反向间隙补偿,丝杠误差补偿,平滑时间,驱动器积分常数OK

网友E(2010-11-18):
我觉得可以通过提高私服系统的增益方法,采用高增益的控制器来抑制。 或者也可以基于摩擦模型来进行补偿,lugre模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动态摩擦模型,不过需要先进行参数辨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关于此电流环非彼电流环,我的意思是直接用PMAC实现伺服电机的矢量控制,此时PMAC需配相应的带电流反馈的三相功率放大器,纯粹执行来自PMAC的三相PWM的电压逆变输出,而不是工作于电流模式的伺服驱动器。

这么做有成功的案例么?三相功放根本不敢去接触,有没卖的?自己做周期太长,而且水有些深,不敢碰,另外这个电流环要做的话采样周期和控制周期多少才合适?

网友A:
从PMAC的原厂网站上就可以找到几款这样的功放。似乎有Copley的一款。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关于从PMAC的原厂网站上就可以找到几款这样的功放。似乎有Copley的一款。

谢谢波恩大侠

网友A:
“这个电流环要做的话采样周期和控制周期多少才合适?”———如果用PMAC做电流环控制,则“采样周期和控制周期”受PMAC控制。

一般欧美伺服和数控专用伺服薛工于采用4KHz,8KHz,16KHz,32KHz这一序列的PWM调制频率。日系通用伺服有些乱,9HKz,12KHz都有用到。另外,5KHz,10KHz,20KHz也是常用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