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样编写提示有E1002语法错误

楼主(2010-08-03):
为什么我这样编写提示有E1002语法错误
if man_on :=true and man_off :=false and stat1 :=1 then
stat2 := stat2+1;
stat1 :=false;
end_if;
if man_on :=false then
stat1 :=true;
end_if;

软件为UNITY POR 3。1

网友A:
没有用过施耐德的。但if条件中不应该使用“:”吧,试试修改为下面的语句

if man_on =true and man_off =false and stat1 =1 then

if man_on =false then

网友A:
另外,还可以将条件简化:

if man_on  and not man_off and stat1  then

if not man_on then

网友B:
ye_w回答得正确。:=是赋值,=是比较。

网友C:
ST 文本编程,别当成C编程了。。。。。,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

网友B:
C这样是不报错的,它会先赋值,然后判断赋的值是否等于0。

PLC语言是不同的。

网友(2010-10-01):
stat2 := stat2+1

--------------------------------------------------

是Bool类型吗?

网友B:
像 :=  这样的写法都是跟Pascal学的。 现在Borland不行了,Pascal / Delphi 也跟着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