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看和清除Honeywell系统中UCN电缆噪音的方案

楼主(2010-08-03):
1、调出系统状态画面
2、选择NIM节点,然后选择NTWK/HWY STATUS选项,进入UCN状态画面
3、选择UCN CABLE STATUS 选项,然后选择UCN COMM STATUS 选项,进入下面画面
以上画面是无噪音时的正常画面
以上画面是UCN 网络中NIM 节点出现严重噪音时的情景,其中NIM节点2的NOISE COUNT项下的值已达3万多,此时UCN电缆已处于不工作状态(注意前面四项下的红色星号,代表电缆通讯故障甚至不通讯,相当于电缆没有正确连接),一般噪音值达到上万时,就已经有可能造成UCN 电缆不工作,并导致其他UCN 节点OFFNET现象如下图:
噪音值的清除方法:通常在噪音值没有达到上万时就应该及时清除,即点中上图中Reset Stats选项然后按ENTER键确定,就可消除画面上的所有节点的噪音,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噪音非常缓慢增长的情况,对于噪音增长很快的情况则需要彻底排查噪音增长原因,一般造成严重噪音的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况:
1. NIM MODOM 卡件硬件故障,此情况最为严重,须维修或更换卡件。
2. UCN TAP盒接地不良。
3. UCN TAP盒故障,须更换TAP 盒。
4. UCN电缆75欧姆堵头阻值发生变化,须更换堵头。
5. UCN 连接时没有用力据扳手,接口处连接时用力不均造成松紧不一。
6. 由于气候变化,温湿度变化大,有强振动源位于控制器附近等原因造成电缆接头松动或变形,须用力据扳手重新拧紧或更换接头。
7. 电磁干扰等原因。
8. UCN 各节点接口模板(HPM)或MODOM(PM/APM)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