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对24VDC的电磁阀进行配电设计

楼主(2010-08-03):
项目情况描述如下:

现场提供220VAC电源和110VDC电源,但是合同签订的技术附件规定所选电磁阀为24VDC,电磁阀的数量为5个左右,总功率约为500W。

问题:电磁阀的配电有哪种方式比较合理:1.从DCS电源引出. 2.通过变压器将220VAC直接变为24VDC. 3.通过变压器将110VDC直接变为24VDC.4.通过直流分压器将110VDC变为24VDC。

补充问题:24V直流电源的传输距离有多远?如果电磁阀离配电柜比较远,应如果解决配电的问题。

请各路大侠指点。

网友A:
买至少三个10A或2个20A的24VDC电源,设计时供电最好跟DCS分开,回路使用中间继电器进行隔离!

24VDC传输距离也就300米左右吧,如果远了,电压衰减就比较厉害了,如果电磁阀离配电柜比较远,楼主最好购买可调电压直流电源。

网友B:
如果超过300米怎么办? 谢谢指点

网友B:
我们装置仪表距离控制室大概有500米左右如何来解决电压衰减问题?急切想知道答案,希望各路大侠指点

网友A:
购买例如18-30V可调直流电源呗!

网友C:
可以采用每个电磁阀单独配一个直流开关电源(24v4A),安装地点选在电磁阀就近位置(例如,设一个配电柜,把直流电源布置在内)。从配电室只需要引出一路220v交流电源就可以了。(长度500m,线径2.5平方),很经济的!

网友B:
我们的装置中的电磁阀大概有30个左右,通过DCS来控制,24v配电是统一由机柜室来完成,如果把电源放在现场,还需要安装防爆箱,这种方案是否有点麻烦。如果只是把线径放大是否行的通。

网友D:
电磁阀是否是很分散的,如果是最好各个电磁阀电源分开配置,长距离的输送以控制信号为主。24vdc电源距离太长了对控制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