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三菱MR-E-100A差动驱动用FX1S如何发脉冲控制

楼主(2010-08-03):
请问该接线是差动驱动吗?如果是?该怎么样发脉冲控制

网友A:
脉冲和方向,开路集电极。

网友A:
另外,100A的驱动应该是三相220AC供电,这样用单相220不太好。

楼主:
对:zlzxw 关于
脉冲和方向,开路集电极。
内容的回复:先谢谢了》》》》》Y0是发脉冲,Y2是方向?如果是集电极开路的话应该给OPC提供24V电源,而这里没有。集电极开路PP-SG正转,NP-SG反转,这里NP直接接到Y2,1S的PLC,Y2是不能够发脉冲的???

网友A:
好像OPC没画在图纸上,应该接+24v,Y0,Y1这两点可以发脉冲,Y2不行,所以这种接法只能是脉冲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