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想用台达PLC读台达VFD变频器的电流

楼主(2010-08-03):
我想用台达PLC读台达VFD变频器的电流。好控制电机的电流。我用PLC给台达变频器参数。不知道是那个通讯地址

楼主:
是VFD-M变频器。那位师傅知道告诉我一下

网友A:
采用modbus数据读取指令直接读取变频器向对应地址就可以啦就可以啦

网友B:
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参阅一下我以前发过的几个帖子,关于PLC和变频器通信的,对你应该有所帮助。

网友C:
2102H 频率指令(F)小数二位
2103H 输出频率(H)小数二位

2104H 输出电流(A)小数一位

2106H 输出电压(E)小数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