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PC Adapter连接PLC的问题

楼主(2010-08-04):
我使用的是PC Adapter USB数据线,想连接一个317-2PN/DP的plc,这台PLC里面已经有程序了,DP接口在组态中被设置成profibus-DP, 当我将PG/PC interface 设置成PC Adapter时,用这个数据线连接不上,请问大侠们我在不修改组态的情况下要如何才能连接上?

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还请牛人能解答一下!

网友A:
PC Adapter USB,直接插MPI口连接就可以了,不要插在DP口上

网友B:
和PC通讯,用MPI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PC通讯,用MPI口。

同意,我一直就插MPI口的

楼主:
可是CPU317-2PN/DP只有一个口,这个口在组态里已经定义为DP了,而且其他的DP设备就是连接在这个口上的!我也没想明白该怎么弄?还请指点

网友D:
把CPU 打到STOP状态试试

网友E:
带PN口的,你可以使用交叉网线来连接,定义成为DP口?你需要确认你的线缆为原装电缆。

网友F:
在SIEMENS通讯选择PC—adapter(PROFIBUS)

网友G:
在PG/PC接口中设置成PC-adapter(PROFIBUS)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