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S7400与S7300通信数据如何传输与接收

楼主(2010-08-04):
现在 400与300 已经用DP总线通讯正常,但不知道用什么接收和传输数据

网友A:
能送与接受的方式相当多,也有很多功能块用于支持。 请参考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上册,有相当多的实例。

网友B:
已经用DP总线通讯正常,但不知道用什么接收和传输数据

不知道你是如何判断DP通讯已正常的。

网友C:
能贴个你的系统组态图吗?你有些问题没说明白

网友D:
DP主站通过组态的输出和输入地址向DP从站发送或接收数据。不过你需要对DP网络进行通信诊断,以防止DP网络故障时数据交换不正确。网络故障时不能使用PQ或PI地址的数据。

网友E:
会的人就来点实际的吧,我也正想知道呢..要用系统功能嘛??

网友F:
我也想了解一下,是用SFC14和SFC15吗?怎么用?

网友G:
可以用DP Coupler进行PLC间的数据交换,在硬件组态里分配好I Q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