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0-08-04):
变频器输入是三相380V,能不能带三相220V的电机。输入三相220V,又能不能带三相380V的电机,如果能,说明那些变频器能,它们多了哪些东西?

网友A:
呵呵     没事找事干     ~~~~~~~~~~~~~~~~~~~~~~~

网友B:
变频器只能调整频率而不能升压,但可以设置比较低的电压。所以说输入380,可以在参数里设置输出电压为220V。而输入220V的时候则不能输出380的电压。

网友B:
变频器带普通电机要注意以下两点1、电机的绝缘是否够;2、在低频率下的电机强制散热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明白了,

网友C:
1、变频器不是变压器,对输出电压的控制有限(不过V/F曲线可以设置),不能随意设置;随意设置的只是频率。

2、变频器也不是变频电源,不是希望什么频率,什么电压就可以,而是按其V/F曲线来的。

3、变频器输入是三相380V,能带三相220V的电机!!!

不过驱动力力打了折扣,需要变频器的额定功率放大裕量。解决办法:设置V/F曲线,最大频率电压设置为220V或者最大电压频率设置为常用频率的380/220倍——总之,设置使电机在50Hz左右运行时其输出电压为220V。

4、输入单相或三相220V,也能带三相380V的电机!!!

输入单相或三相220V,输出就是三相220V。可以针对目前的3KW以下的普通电机进行驱动——因为3KW以下电机的绕组接线方式为三相AC220V/三角形接法、三相AC380V/Y形接法。因此,在接线的时候,应当把出厂默认的Y形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

当然,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我也曾经遇到过电工不改接线而照样正常驱动的情况——那是因为电机的本身设计功率足够大,就算是采用Y形接法,其功率也足够驱动设备了。不改反而还节约了电,何乐而不为呢?嘿嘿。。。。。。

5、鉴定完毕!希望你能明白。。。。。。

楼主:
讲得很详细,只是220V带380V你只讲了接线,没有讲他如何生成380V电压,希望补充,谢谢!

网友D:
并不是生成380V电压,原来电机采用星型接法时电机是每两相串联后接到380V电压上,根据三相电的性质和分压原理,电机每相上的其实只有220V,所以改接为三角型接法后,电机每相上的电压还是220V。

网友C:
楼上都说了,我没得说的了。。。

网友E(2011-11-04):
                 老菜鸟讲的不错,变频器输入是三相380V,能带三相220V的电机,可以设置电机额定电压为380V,额定频率为87HZ,设置频率上限为50HZ,但电机绝缘必须达到耐压380V等级,否则绝缘击穿。输入单相或三相220V,也能带三相380V的电机,在不改电机接线时,额定电压设置为220V,额定频率设置为29HZ就可以了,不过超过29HZ运行转矩会变小,如果负载较大,会导致起动不出。

网友F:
现在有几个变频器小厂家出了一款输入单相220V 输出三相380V 的变频器(小功率的),是靠倍压整流来完成的。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G(2012-06-16):
220v变频器能改为输入电压110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