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中的PID调节器

楼主(2010-08-04):
伺服驱动器一般都包括速度调节器和电流调节器,而且这两个调节器大部分都采用PID控制策略。我想了解的是:

1. 除了PID控制策略,还有其他的控制策略吗?

2.PID控制策略包括很多种,比如非线性PID控制,自适应PID控制,预测PID控制,模糊PID控制,神经网络PID控制等等。现在常用的都是常规PID控制策略吗?

3. 速度调节器和电流调节器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大多数的伺服驱动器电流调节器参数不开放给用户?

网友A:
3. 后半段:日系通用伺服肯定如此!欧系伺服往往开放,但电流环调整更得谨慎,搞不好会烧电机,尤其是大马(驱动)拉小车(电机)时。

网友B:
自适应PID 是否具有参数自调谐功能?

网友C:
粗浅看法:

1. 除了PID控制策略,还有其他的控制策略吗?

   好像没有其他。

2.PID控制策略包括很多种,比如非线性PID控制,自适应PID控制,预测PID控制,模糊PID控制,神经网络PID控制等等。现在常用的都是常规PID控制策略吗?

   常用的就是常规PID控制。有些会用到加速度前馈、或者迭代学习、或者一些简单的智能控制算法,但是还是以PID为主。

   PS:在化工领域的过程控制中,日本有些工厂用到了广义预测控制,这是基于化工生产原料的固定特性。

3 我接触的一些欧美直线电机驱动器,电流环是不开放给用户的。一般不能进行调节。我想电流环应该是电机驱动的核心部分之一吧!

网友D(2015-07-08):
PID集成在伺服驱动器中该是,P固定比例系数,I积分是后调整的,D微分是实时性的预前调节,其实建立一个数学方程式就很容易理解和求得。设置一般设置P拨码开关吧?ID是自适应调整。

伺服驱动与电机型号匹配参数是不看电流电压即可,精度光栅尺分辨率跟脉冲步进调节有个什么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