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风机 开电机后有尖叫声

楼主(2010-08-04):
使用变频器控制的风机,开机后即有高频的刺耳声音,声音来自三相异步电机,请问各位大虾,原因在哪边?如何解决,就这么多分数了,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我也曾经碰到过这种现象,一下子想不起来什么原因,还是跟参数设置有关,等我想到了再来告诉你,不好意思。

网友B:
楼上的 是跟变频器的技术参数有关么?谢谢您的宝贵回复

网友C:
增大载波频率不懂可以问我15039067906

网友D:
电机有很大声音有几种可能1、机械噪音,仔细检查下电机轴承是否润滑引起的摩擦噪声、电机底座是否松动引起的震动 2、电磁噪声,可以考虑调整变频器的载频;3、启动时达到电机的共振点,可以选择跳跃频率功能;

网友E:
顶楼上     全面~~~~~~~~~~~~~~~~~~~~~~~~~~~~~~~~~

网友F:
那就要告诉大家用的是什么变频器了。这个噪音处理得这么差的!

网友G:
对  载波频率

网友B:
谢谢楼上的诸位xdjms的热心回复,原来载波频率是3,现在调成了4,噪音小了不少,不过客户反映还是有点大,这台变频器4就是上限了,现在还在等风机厂来协调,有进一步消息再向诸位通告,继续欢迎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