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电容接触器上的辅助触头有啥作用?11E,21E的触头是啥意思

楼主(2010-08-04):
切换电容接触器上的辅助触头有啥作用?11E,21E的触头是啥意思

网友A:
这些不是辅助触头而是电容接触器的超前触点,能在主触点之前闭合,并在主触点闭合到一定程度时断开。这种结构能够有效降低浪涌电流的影响,并能经受高于额定电流200倍的瞬变电流冲击,增强了在使用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B:
抑制冲击电流!

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对你应该有所帮助。

切换电容接触器浅谈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0/2008102615291200005-1.shtml

网友B:
对了,养成好习惯,记得看帖回帖哈,嘿嘿

至于11E、21E,有些厂家的标注可能不一样,你看一下实物就知道了。

网友C:
好象是放电电阻吧,断开时电阻接入电容,放电防电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