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井下使用什么网线

楼主(2010-08-04):
如题,请问各位高手,在煤矿井下环网交换机的接入层如PLC使用什么样的网线接入交换机以太网端口。本人在安标网并没有查到能在井下使用的网线。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超五类和六类网线没有安标也不阻燃,根本不允许下井。各位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需要有《煤安证》的通信电缆。但没有一家公司的网线拿到《煤安证》。

我们可以提供基于RS485通信的专用电缆:hdsr178@yahoo.cn       13064880370

楼主:
楼上的朋友,485的线好像是不行吧。是几芯的啊。好像最少要4芯才行吧。再一个用485的线,是多粗的啊,水晶头要怎么打啊。

网友B:
超五类网线套钢管不行?

楼主:
套钢管恐怕也不行。因为在交换机的进线口部分没办法处理。一般井下以太网交换机的进线口都是喇叭口,里面是胶堵和压紧垫片。这样才能将进线压紧,不产生失爆。如果用钢管和整个的交换机防爆结构不能隔为一体,此方案我觉得行不通,但还是感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A:
对:fs72224 关于

楼上的朋友,485的线好像是不行吧。是几芯的啊。好像最少要4芯才行吧。再一个用485的线,是多粗的啊,水晶头要怎么打啊。

内容的回复:

24、26AWG的RS485电缆可以兼容RJ45、RJ11水晶头。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考虑多预埋几组光纤。不过光纤的柔软性可能达不到要求

网友B:
钢管配合防爆挠性管、防爆软管啊。

楼主:
如果配防爆软管的话,那么交换机防爆外壳的接口部分需重新设计,这对于自己开发的产品还可以。但全矿自动化要求接入的设备类型、厂家太多您能保证别人家的产品也使用这种防爆软管的接口吗。所以说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防爆软管连接自己产品这一端可以但连接不到别人家的产品上去。

楼主:
还要请问朱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超五类的网线每个线对是有一定绕合度的,是绞合在一块的。不知道您家的电缆是不是这种形式的。如果是普通电缆那种平行的芯线对速度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楼上“fs2224”:RS485电缆不但要绞合,而且特性阻抗必须达到120Ω!

如系接入以太网交换机用,建议你还是采用商用网线(市场上有蓝色护套的那种)。

楼主:
超五类的特性阻抗为100Ω,用朱兄所提的RS485我想也是权宜之计,现在煤矿企业对下井的东西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必须有安标才能下井。我见过有用矿用阻燃通讯电缆来充当网线的。但在防爆壳体内需要做接头。我想问大家现在没有能下井的网线,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是CAT5E线缆的电气性能还是阻燃性能上造成通不过安标检测的。

网友A:
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或许是因为井下的环境恶劣,网线的护套太薄、强度不够吧。

网友D(2011-11-02):
要达到CMP等级的超5类4对网线国内应该找不到(特氟龙网线);可以考虑去买低烟无卤的LSOH网线(燃烧时不产生有毒的酸雾)燃烧等级为CM。www.highflexcables.com

或者普通的超5类线加个阻燃套管是否可行?

网友E:
本公司专门生产各类防爆阻燃网线,通过ISO2012国标认证,和欧洲美国IEEE标准认证,又国家颁发相关各类合格证件《防爆证》《煤安证》《煤矿安全认证》《煤矿国际认证》等等。欢迎广大用户来电垂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