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LC与DCS之间有什么联系

楼主(2010-08-04):
请教一下PLC与DCS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在学习好PLC 之前 ,是不是一定要学好DCS?

网友A:
不是一个概念,DCS有针对性的系统,PLC是开放性的

网友B:
上面的回答是错误的, 正确的答案正好相反:  PLC是有针对性的,DCS是开放性的系统.

网友C:
PLC是装置范畴,DCS是系统范畴。

DCS系统跟PLC系统从技术上讲差不太多,会一样另一样很好上手。

网友D:
没有必然联系;系统控制容量有一定区别;在低容量系统,两者是可以互相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