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UNC Oi-TC系统故障分析

楼主(2010-08-04):
生产线的17#数控管体车丝机出现在自动加工过程中程序运行到G01时不执行,但有时又正常执行了,在手动状态下各种动作全部正常。由于此前从没碰到过相关的故障,初步怀疑可能是由于系统问题引起的,在和同型号的18#管体车丝机更换整套系统单元(0i-TC)后仍然会偶尔出现程序运行到G01后不自动执行的现象,其他全部正常,由此可以把系统问题排除在外了,怀疑可能是外部干扰或者是线路问题,检查了相关线路后也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查阅了相关资料后,整个G01指令是由G01+X/Y/Z坐标+F指令构成,F指令与主轴速度有关,因此怀疑主轴速度部分有问题,再多次空运行程序,程序又停留在G01那步了,此时发现显示屏幕上的S主轴转速有时有,有时突然为0,发现了故障原因,更换主轴编码器后仍然出现这种现象,怀疑可能是由于线路引起的,在空运行时拉主轴编码器的线,主轴转速S有闪断现象,基本可以断定是线路引起的,更换主轴编码器线后再测试发现S主轴转速正常,原先的G01指令可以正常执行了,机床恢复正常。
拆开换下的主轴编码器线的接头部分,发现里面已经都被油水浸泡了,其中DC+5V电源线接头已经脱掉了,虚在上面

楼主:
以上故障供新手参考,写的有错的地方恳请高手指正

网友A:
这与系统参数设置有关,如果主轴与伺服轴参数不关联就会发生主轴转速不到时产生打刀,正因为主轴编码器线的原因,与主轴马达转速不到位故障相同,所以伺服轴不运动。如果这时伺服轴运动的话不就直接撞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