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西门子plc主控继电器的状态

楼主(2010-08-04):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没有积分,我在这里提个问题哪位高手能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

我在使用西门子plc编程时遇到计时器只能打开一次,经查可能是主控继电器MCR=0,可是

我不知道MCR在哪里能改变状态,哪位高手能回答,我将万分感谢

网友A:
你说的是Siemens还是Misubishi呢?西门子的没有MC MCR的啊。

西门子的话我如果要模仿三菱的MC MCR指令的话我用SCR可以完全代替的。暂时没有发现不一样。

网友B(2011-09-19):
你好,我是刚开始学PLC的新手,看西门子PLC的帮助时总是看到这么一句话

MCR (主控继电器)依存关系

例如:只有将RS触发器置于激活的MCR区内时,才会激活MCR依存关系。在激活的MCR区内,如果MCR处于接通状态,则按以上所述将寻址位复位为"0"或置位为"1"。如果MCR处于断开状态,则无论输入状态如何,指定地址的当前状态均保持不变。
         我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个MCR依存关系?谢谢请帮助细细解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