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谁有欧姆龙CP1W-CIF12模块产品说明

楼主(2010-08-04):
谁有这个模块的产品说明 找不到急求 请发送邮箱fanglizhu888@163.com

网友A:
谁有!我也想要!听说这个通讯选择485的普通的还不行!要带流控的!不是很理解!谁有详细的资料?

楼主:
继续求救 怎么就没人救我 工控前辈们

网友B:
        CP1W-CIF11/CIF12为CP1系列422/485选装板,CP1W-CIF11不带光电隔离,通讯距离为50米,CP1W-CIF12带光电隔离,通讯距离为500米,其他参数规格相同。
        CIF12的拨码设定与CIF11的拨码设定是一样的。

        ① CP1W-CIF11/CJ1W-CIF11使用422方式进行通信:

a.CIF11的接线

CIF11 第三方设备

RDA- 发送负

RDB+ 发送正

SDA- 接收负

SDB+ 接收正

b.CIF11后面的DIP2,3,4,5,6全部设置为Off,如果该适配器所连接设备在网络中处于终端,DIP1号开关设置为On;

c.采用1:N连接且适配器所连接设备做为N时,需要将DIP6号开关设置为On。

② CP1W-CIF11/CJ1W-CIF11采用485方式通信:

a.CIF11接线

CIF11 第三方设备

RDA- 负

RDB+ 正

或者是

SDA- 负

SDB+ 正

b.CP1W-CIF11后面的DIP开关2,3,5设置为On, 如果该适配器所连接设备在网络中处于终端,DIP1号开关设置为On,否则为Off。
注:如果PLC使用485以Host Link方式进行通信,对方设备的485适配器需要支持流控功能。

网友B:
问题:CP1W-CIF11/12的DIP设定规则是什么

回答:
① 1号DIP开关为终端电阻,当PLC在网络终端时,将1号DIP开关设定ON。

② 485通讯时,2/3/5/6号DIP开关设定ON,4号DIP开关设定OFF。

③ 1:1的422通讯时,2至6号DIP开关都设定OFF。

④ 1:N的422通讯,且PLC为N端时,2至5号DIP开关都设定OFF,6号DIP开关设定ON。

网友C(2018-05-29):
正解,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