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H冗余系统学习贴

楼主(2010-08-04):
第一章SIMATIC H系统介绍
1.1 SIMATIC H系统发展的历史
1.1.1 H系统的定义
在现代工业的各个领域,要求拥有一种能够满足经济、环保、节能的高度自动化系统,同时,具有冗余及故障安全功能的可编程控制器是针对最高等级的控制需求。
H(高可靠性)系统,通过将发生中断的单元自动切换到备用单元的方法实现系统的不中断工作,H系统通过部件的冗余实现系统的高可靠性。
F(故障安全)系统,通过将发生中断的系统切换到安全状态(通常为停车)来避免造成对生命、环境和原材料的破坏。
FH或HF(故障安全和高可靠性)系统,通过将发生故障的通道关闭,保证系统无扰动运行。
S7-400H是西门子提供的最新冗余PLC。由于他是SIMATIC S7家族的一员,这意味S7-400H拥有所有SIMATIC S7具有的先进性。

1.1.2 SIMATIC H系统的发展
西门子SIMATIC H产品发展列表:
1986:S5-150H带串行数据传输。
1987:S5-150H带并行数据传输。
1990:S5-155H带CPU946R/947R。
1991:S5-115H带CPU942H。
1992:S5-155H新功能(支持2-OO-3数字和模拟输入)。
1994:S5-155H带CPU948R和新功能。
l 四月:分离机架S5-155H。
l 九月:S5-155H Lite版本。
l 一月:IM153-3连接S5-115H,155H和S7软冗余。
l 五月:S7软冗余。
l 七月: S7-400冗余电源。
l 十二月:带CPU417H的S7-400H系统Beta版发布。
l 五月:带CPU417H的S7-400H系统全面发布。
l 八月:H-CPU在S7-400F中使用。
l 十二月:带CPU414H的S7-400H系统全面发布。
l 二月:Y-Link连接单通道DP-Slaves。
l 一月:支持冗余DI/DO AI/AO模件。
2004新CPU
l 十二月:V4 CPU 414-4H/417-4H全面发布。
l 程序执行性能增加
l CPU414-4H大约为原CPU的1.5倍
l CPU417-4H大约为原CPU的2.5倍
l 更多的内存
l CPU414-4H集成1.4MByte
l CPU417-4H集成20MByte
l 更高的稳定性
内存带有自动错误探查和修复(EDC)
l 同步电缆长度增加
l 以前500m
l 短距离同步模件最长10m
l 长距离同步模件最长10Km
l 二月:在S7-400F系统中使用H-CPU V4。

1.2故障率的计算方法
系统发生故障的频率和时间的关系可以用浴盆曲线来表达,如图1-1所示。。
1.2.1浴盆曲线原理

图 1-1浴盆曲线

从该曲线可以看出,系统故障率在系统早期投用和晚期老化后的故障率较高,而在使用中间段时随机故障率相对恒定。
1.2.2故障率计算公式

C=在考虑的时间范围Δt内,发生故障的部件数
N=整个使用的部件数
Δt=考虑的时间范围
1.2.3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
MTBF=1/λ
1.2.4可靠性计算公式
AS=MTBF/(MTBF+MDT)
MDT=平均故障时间(或
MTTR=平均修复时间)
举例:
l MTBF=100h,MDT=0.5h-àA=99.5%!
l MTBF=1year,MDT=24h-àA=99.7%
因此,考虑系统的可靠性需同时考虑MTBF和MDT。
1.2.5如何增加系统的可靠性
从可靠性公式中可以看出,增加系统的可靠性可以从提高MTBF和MDT降低两个方面进行。
1.2.5.1增加系统的稳定性
增加稳定性,可从如下环节考虑:
l 设备生产商
l 使用高质量部件
l 使用具有更高标准的部件
l 预烧
l 抗过载保护
l 质量控制
l 冗余
l 工厂设计人员
l 网络结构
l 冗余安装
l 符合安装条件需要
l 在合适的环境条件下使用
l 工厂操作人员
l 维护
l 快速故障诊断
l 自动故障诊断和定位(自测试)
l 具有诊断功能
l 诊断工具的稳定性
l 训练有素的维护人员
l 快速修复
l 系统不停机情况下修复(在线修复)
l 修复工程容易
l 快速备件发送
l 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

1.2.5.2整个系统的MTBF
对于串行系统而言,系统故障发生率是各部件故障发生率之和,如图1-2所示。
举例:

图1-2串行系统的MTBF

可见部件越多MTBF时间越小。
SIMATIC H系统的平均无故障时间:
CPU: 15年
IO 模件: 50年
平均修复时间:大约4小时,对于工厂设计通常10年进行一次大修,更换部件。
注:
MTBF的计算方法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各个产品生产商的计算方法不同。

1.2.5.3故障容错性比较
对于单机操作和冗余操作方式下的H系统故障容错性比较,如图1-3所示:

图 1-3a

图 1-3b

图 1-3c

      &

楼主:
第二章 S7-400 H硬件组态
以例子的形式介绍S7-400H系统的组态过程
2.1 例子所需硬件和软件
硬件:
一套S7-400H PLC,包括
(1) 1个安装机架UR2-H
(2) 2个电源模板PS 407 10A
(3) 2个容错CPU,CPU414-4H或CPU 417-4H
(4) 4个同步子模板
(5) 2根光缆
一个ET200M分布式I/O 设备,包括
(6) 2个IM 153-2
(7) 1个数字量输入模板
(8) 1个数字量输出模板
必备的附件,如PROFIBUS 屏蔽电缆及网络连接器等。
软件:
STEP 7 V5.3 SP2标准版(已集成冗余选件包)或更高版本。

2.2硬件安装
(1)设置机架号
CPU V3版本,通过同步子模板上的开关设置;
CPU V4版本,通过CPU背板上的开关设置;
CPU通电后此机架号生效。
(2)将同步子模板插到CPU板中。
(3)连接同步光缆
将两个位于上部的同步子模板相连;
将两个位于下部的同步子模板相连;
在打开电源或启动系统之前要确保CPU的同步光缆已经连接。同步光纤的连接如图2-1所示:

图2-1 S7-400H 同步光纤的连接
(4)组态分布式I/O站ET200M ,使其作为具有切换功能的DP从站。
(5)将编程器连到第一个容错CPU(CPU0)上,此CPU 为S7-400H 的主CPU。
(6)通电后CPU自检查
CPU第一次通电时,将执行一次RAM 检测工作,约需3分钟。这段时间内CPU 不接收通过MPI接口来的数据,并且STOP LED 灯闪烁。如果有备用电池,再次通电时不再做此项检查工作。
(7)启动CPU
装入程序后执行一个热启动操作:首先启动主CPU ,然后启动热备CPU。

2.3 使用STEP 7 进行组态
2.3.1创建项目组态S7-400H
在STEP7中新建一个项目,在Insert菜单下的Station选项中选择SIMATIC H Station,添加一个新的S7-400H的站,如图2-2所示:

图2-2 创建项目和添加S7-400H站

2.3.2 配置硬件
(1)在S7-400H站目录下双击Hardware打开硬件配置。
(2)添加一个UR2 H机架,如图2-3所示:

图2-3 添加UR2H机架

(3)配置电源和CPU,并设定CPU上PROFIBUS DP主站的地址,本例为2,如图2-4所示:

图2-4 添加S7-400H CPU
(4)添加同步子模板到IF1和IF2槽位上。
(5)添加以太网网卡并配置MAC网络地址,如图2-5所示:

图2-5 配置以太网模板CP443-1
只有以太网可以与HMI系统WINCC通信。
(6)将机架0的硬件配置拷贝,粘贴,复制机架1并调整网络参数,如:以太网的MAC地址等,在硬件组态中出现两个机架,如2-6所示:

图2-6 S7-400H的硬件配置图

2.3.3 系统参数设置
容错站中的模板参数赋值与S7-400 标准站中的模板参数赋值没有什么区别。
对于中央处理器单元只需对CPU0(机架0上的CPU)设定CPU参数,所设定的数值将自动分配给CPU1(机架1 上的CPU)。除以下参数外CPU1的设置不能更改:
l CPU 的MPI 地址
l 集成PROFIBUS DP接口的站地址和诊断地址
l I/O 地址区中的模板
在I/O 地址区编址的模板必须完全在过程映象内或完全在过程映象外,否则不能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CPU参数设置
(1) 点击Cycle/Clock memory(循环/时钟存储器)”选项栏,如图2-7所示,设置CPU循环处理参数。
建议设置:
扫描循环监视时间尽可能长(例如6000 ms)
过程输入映象尽可能小(稍大于实际使用的输入点数)
过程输出映象尽可能小(稍大于实际使用的输出点数)
出现I/O 访问错误时调用OB 85: 只对于输入错误和输出错误

图2-7 “Cyclic/Clock Memory”参数配置
(2)设置诊断缓冲区中的报文数量
在“Diagnostics/Clock(诊断/时钟)”选项栏中可以设置诊断缓冲区的报文数量
建议设定较大数值,例如:1000。
(3)模块的监控时间
在“Startup (启动)”选项栏中,可以指定模块监视时间,它取决于容错站的配置。如果监视时间太短,CPU将在诊断缓冲区中输入W#16#6547事件。
参数的传输时间取决于以下因素:
l 总线系统的传输速率(传输速率高=> 传输时间短)
l 参数和系统数据块的大小(参数长=> 传输时间长)
l 总线系统上的负载(从站多=> 传输时间长)
建议设置:600(对应于60 秒)
(4) CPU自检周期
在“H Parameter(冗余系统参数)”选项栏中,配置CPU后台自检的周期。可选范围为10分钟到60000分钟。
建议设置:使用缺省值90分钟,如图2-8所示:

图2-8 “H Parameter”参数配置
2.3.4 配置ET200M站
(1)点击DP总线“master: DPmastersystem(1)”,在硬件目录PROFIBUS DP下,选择一个IM153-2的站点,双击添加一个ET200M站。
(2)设定ET200M站的地址。
(3)在ET200M站上添加I/O模块。
从站配置后的如图2-9所示:

图2-9 配置ET200M站
2.3.5 配置Y-Link耦合器
(1)点击DP总线“master: DPmastersystem(1)”,在硬件目录的DP/PA Link下选择IM157,并双击添加一个站。
(2)设定Y-Link的站地址
(3)选择将Y-Link设置为一个DP/DP耦合器或DP/PA耦合器如图2-10所示:

图2-10 选择Y-Link的类型
(4)在Y-Link后的PROFIBUS总线上添加单一总线接口的从站站点,如:Masterdrive等。组态完成的界面如图2-11所示:

图2-11 Y-Link配置图
注意:
在修改硬件配置后或退出HW Config之前一定要进行编译。

2.3.6 添加错误诊断OB块
以下错误OB块必须装入S7-400H 的CPU 中,OB70、OB72、OB80、OB82、OB83、
OB85、OB86、OB87、OB88、OB121和OB 122。 如果没有装载这些OB,H系统
在出现错误时可能会进入STOP 状态,这些OB块另一个功能可以对事件信息进行诊断,OB块的诊断功能见表2-1所示。

表2-1 H系统OB块的上面
OB no. 故障/出错类型 故障原因 操作系统的响应 故障指示灯
OB70 I/O冗余故障 • PROFIBUS DP冗余故障• PROFIBUS DP切换 OB 70 调用如果没有装载OB CPU不会进入STOP方式
OB72 CPU冗余故障 · CPU冗余故障· 主从切换· 同步故障· 同步模块故障· 更新取消· 校验错误 (例如RAM, PIQ) OB 72 调用如果没有装载OB CPU进入STOP方式
OB80 定时错误 • 用户程序OB1 和所有中断以及出错OB 超过规定最大循环时间• OB 请求出错• 起始信息缓冲区溢出• 时间出错中断 "INTF"指示灯亮直到故障被清除OB 80 调用如果没有装载OB CPU 进入STOP方式 INTF
OB82 诊断中断 具有中断能力的一个 I/O 模板报告一个诊断中断 OB 82 调用如果没有装载OB CPU进入STOP方式 EXTF
OB83 插/拔中断 插入一个电源模板或拔出一个电源模板并插入一个不正确的模板类型,如果在缺省参数设置的 CPU 处于STOP 方式时只拔出所插入的电源模板,EXTF 指示灯不亮,如果没有再插入电源模板指示灯将闪亮 OB 83 调用如果没有装载OB CPU进入STOP方式 EXTF
OB85 优先级错误 • 调用了优化级但没有相应的 OB• 对于SFB 调用背景数据块丢失或故障 OB 85 调用如果没有装载OB CPU进入STOP方式 INTF
• 在过程映象更新过程中出错 EXTF
OB86 机架/站故障 • 扩展机架中的电源故障• DP 线路故障• 耦合线路故障,接口模板丢失或故障线路中断 OB 86 调用如果没有装载 OB CPU进入STOP方式 EXTF
OB87 通讯错误 • 状态信息不能被输入到数据块中• 不正确的帧标识符• 帧长度出错• 非法的全局标识号• 数据块访问出错 OB 87 调用如果没有装载 OB CPU进入STOP方式 INTF
OB88 取消处理 一个程序块的处理被取消取消的可能原因是• 嵌套深度太深• 主站控制继电器嵌套深度太深• 同步故障嵌套深度太深• 块调用i 栈嵌套深度太深• 块调用b 栈嵌套深度太深• 本地数据分配出错• 未知指令• 带有名称的子指令超出块范围 OB 88 调用如果没有装载 OB CPU进入STOP方式 INTF
OB121 编程错误 用户程序中的机器代码出错• BCD 转换错误• 范围长度出错• 范围出错• 调整出错• 写出错• 计时器编号出错• 计数器编号出错• 块编号出错• 块未装入 OB 121 调用如果没有装载 OB CPU进入STOP方式 INTF
OB122 存取出错 模板故障SM FM CP EXTF 指示灯亮直到故障被清除 EXTF

2.4存储器复位
下载用户程序前最好将存储器复位,步骤如下:
(1) 设置模式选择器至 STOP 设置
结果:STOP 指示灯亮
(2)设置模式选择器到MRES 位置并保持
结果:STOP 指示灯将熄灭1秒钟亮1秒钟,然后保持点亮状态。
(3)将模式选择器置于STOP位置,然后在接下来的3秒内拨至MRES ,然后再拨回STOP 位置
结果:STOP 指示灯以 2 Hz 至少闪亮3秒钟,执行存储器复位然后持续点亮。

2.5 STEP7程序下装
(1)点击SIMATIC MANAGER->OPTION->SET PG/PC,选择相应的通讯接口。
(2)在SIMATIC MANAGER->PLC下选择“Download”将用户程序装入CPU0中。在同步连接建立后,CPU0中的用户程序通过同步光纤自动传送到备份CPU1中。
(3)将模式选择器开关拨到RUN-P 位置启动S7-400H 。首先启动CPU0, 然后启动CPU1。结果CPU0 作为主CPU 启动,CPU1 作为热备CPU 启动。在热备CPU建立同步链接并更新缓存区数据后,S7-400H转换到冗余工作方式并执行用户程序。

楼主:
还有5章,有空再发!顶顶更健康!

网友A(2010-11-15):
啥时在发剩余的5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