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要实现外接电路 加个可调电阻调频率 怎么实现

楼主(2010-08-04):
刚接触变频器 不知道怎么实现 向大家学习啦

台达变频器 要实现外接电路 加个可调电阻调频率 怎么实现

楼主:
DELTA台达变频器VFD-M系列
高功能超低噪音迷你型

变频器安装的位置 距离操作的地方有点远 想在操作台上加个可以调的旋扣 来调速变频器带的电机

网友A:
VFD-M系列有配套的面板,,上有可调电阻,,,if距离比较远的话,,有配套延长线,。。。。。。

网友B:
可用延长线配面板上的旋钮调节,或者用多功能输入端 AVI --- GND上接一个可调电阻。参数P00修改为01

网友C:
简单方法就是使用自带操作面板加延长线。或者使用电位器实现模拟量控制调速。

网友D:
看着说明书接个电位器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