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740-15KW的变频器运行有频率,但是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2010-08-04):
三菱A740-15KW的变频器运行有频率,但是没有输出电压,IC4  BKO-CA1666的PDF资料哪位有?

网友A(2010-11-23):
我这也有一台也是这种故障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兄弟要是你的修好了跟我说一下哟!QQ719621158,谢谢!

网友B:
应该是驱动模块出了问题,北京变频柜配线

网友A:
模块肯定是好的,在网上有朋友说是BKO-CA1666坏了不知对否

网友A:
怎么没有人肯回答呀!

网友C(2012-06-22):
BKO-CA1666  坏了

网友D:
cpu板壞,或者是有一只通信光藕不行。

网友E(2012-09-11):
通信光藕检测没问题的话,那就是BKO-CA1666  坏了

网友F:
不好说 检测了才知道 在湖北地区的话 可以找我维修 15327231615  王工 www.whhfpj.com  我公司网址

网友G:
输出频率上来,没有输出电压,有可能是光耦前级的芯片被封锁了,导致脉冲没有到光耦

网友H:
我包修好!专门维修三菱A500 700大小电源驱动板。有需要电话联系13812126331 18921263799 QQ1063990028

网友I(2012-11-09):
先顶一下王工.哈哈。回复的时间都过了。我只好专修三菱A500,F500,F700,A700主板---CPU板了

网友I:
今天就修了四川来的A740-15KW板子------主板,驱动板,底板,就是没有输出的故障。一般不是CA1666,但是这台机器给原来的师傅修烂了-----本来想救这个昂贵的CA1666,手边有大量,就直接换了,一切OK.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