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过485口如何上传下载程序?

楼主(2010-08-04):
用232转485,只能控制PLC的运行\停止,不能下载上传程序?怎么办?

网友A:
1、换适配器

2、换电脑

3、换PLC

4、换PLC品牌

网友B:
楼主最好仔细看下手册,很多PLC编程是不支持RS485/RS232转换的!

网友C:
使用WPL软件用RS485口上下载程序时,WPL软件中通信设置中的通信站号不能为0,将通信站号设置改成1即可。

楼主:
对:一路行走 关于

使用WPL软件用RS485口上下载程序时,WPL软件中通信设置中的通信站号不能为0,将通信站号设置改成1即可。

内容的回复:大哥,谢谢你啊,我试验了,你是对的。能给个QQ好吗?多多指教:544608939

网友D(2022-03-02):
引用 网友C:
使用WPL软件用RS485口上下载程序时,WPL软件中通信设置中的通信站号不能为0,将通信站号设置改成1即可。...



谢谢大神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