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0KVA油式变压器 高压侧电流与过流断电时间应该设多少??

楼主(2010-08-04):
1250KVA油式变压器最高可以超几十%,我已经超25%,   高压侧应该设置过流时间多少?    过压电流是多少?     请各位大侠帮帮小弟       谢谢!     我司是大型注塑机   宗伟机台3000T   冲击电流极大

网友A:
去电工手册上找

下个软件可以分析出来

网友A:
电力工程电器分析软件

网友B:
超100%都问题不是很大.可以工作24小时,当然,这时候要有人值守了

网友C(2010-10-17):
温度可以控制的话,可以适当的超高一些,但是要有人值守。

网友D:
“已经超25%”,不能再超了,特别是夏天!

网友E(2011-07-01):
“我司是大型注塑机 宗伟机台3000T 冲击电流极大”烧毁变压器是温升,温升需要时间,所以这个冲击电流持续的时间,决定变压器的温升。

网友F:
25%很大了,建议不超20%。过负荷时间不能太长

网友G:
引工控老马-超100%都问题不是很大.可以工作24小时,当然,这时候要有人值守了

——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