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西门子LOGO小心了

楼主(2010-08-04):
在使用西门子的LOGO 230连接DM模块时要小心,230模块和DM模块的电源接法一定要一致,不要因为是交流电源而乱接。否则DM模块中的一个0603的小电容两端就是220V的电压!一旦该电容被击穿将导致220V电源的短路。兄弟教训惨痛!我感觉应该是他们设计有问题,不知道能不能找他们索赔。

网友A:
应该按照手册的接线图来施工啊。

教训收下了。呵呵

网友B:
你的可能是电源电压有问题,那是个压敏电容,是过压保护用的,换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