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频器一拖二的特殊应用问题

楼主(2010-08-04):
请教:

         老板让我用一个台达的vfd-m系列750w的变频器一拖二控制两台200W的变频电机做开环调速应用(要求两台电机转速相同)。我一直做单片机的开发,我想用单片机的串口(隔离)接变频器的485接口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从而控制电机转速可行吗?

         还有就是要求两台电机,随时准备工作和停止。例如可能一台运行,另一台停止;还可能一台已经在运行过程中,另一台加电开始运行;还有可能两台同时加电开始运行;还有可能两台同时在运行时,停掉一台。(只要两台电机运行,要求两台电机转速相同)

请问可不可以直接把两台电机直接通过继电器并接接到变频器上??这样分别控制电机对应的继电器从而达到上述功能。

           谢谢!!

楼主:
请知道的前辈说说,谢谢

网友A:
是不行 的,除非用两台变频,因为你的要求为:一种情况是同时启动与停止。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如果我不要求启动与停止,在时间上完全一致,只要求转速一致就行了。或者说有时同时挂着两台同时开机(具体谁先启动没关系,只要稳定后两台电机的转速一样就行了);有时先开一台,过会另一台需要时再加上,不需要就算了。

这样可行吗

网友B:
应该可以吧

楼主:
请楼上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C:
应该可以吧,不过单片机在应用变频器上抗干扰能力不太好。

网友A:
对:bigflower 关于

谢谢您的回复

如果我不要求启动与停止,在时间上完全一致,只要求转速一致就行了。或者说有时同时挂着两台同时开机(具体谁先启动没关系,只要稳定后两台电机的转速一样就行了);有时先开一台,过会另一台需要时再加上,不需要就算了。

这样可行吗

内容的回复:问题不大,可以用的。

网友D:
1、这种方案没有问题,是有工程案例的,你的老板没有错。

2、用单片机来控制频率,也可以,方案可行;不过单片机要用RS485通信,可能会用到MAX232等;你是高手,就不说了。

3、变频器的功率可能不够,容易烧变频器!要一拖二又要随时启停,0.75KW带2台200W的不够,最好放大一级。

4、每个电机前加接触器。

5、鉴定完毕!Good Luck!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

请推荐个接触器吧,什么型号??电流选多大的??

网友E(2012-01-08):
我想知道具体的方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