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冗余系统的软硬件兼容参考

楼主(2010-08-05):
                                                            AB PLC 冗余系统的软硬件兼容参考

                                                                               作者:刘文志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ROCKWELL的PLC控制系统也做了许多改进,从开始有冗余系统到现在AB的冗余系统经历了多次的升级更新,下边的文档,对AB PLC的冗余系统的各个版本的兼容性的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希望对朋友们有所帮助,有不足和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升级冗余系统
V16 不在支持 L55 系列的处理器.
V15.60允许用户从V11或V11以后的冗余系统在不停掉主处理器的情况下升级到V15.60.如果需要从V11或V13升级到V16版本必须先从先升级到V15然后再从V15升级到V16.
如果您在V15.60冗余系统中使用是1756-L55处理器,您可以把1756-L55处理器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升级到适合1756-L6X处理器。
从V15.56升级到V16请参考1756-rn628E或更新的版本说明,下面的段落介绍从V15移植到V16.50
你必须从V16.56标准版来升级SRM到RM。参看1756-rm628J标题为"Migrating from 1757-srm Modules to 1756-rm Modules"章节的操作步骤。.
V15.56允许用户实时的升级冗余模块从V13.5到15.56而不停止主处理器。这个版本也支持1756-CNB(R)/E系列的模块。
目前还没有方法把标准冗余系统转换为增强型冗余系统。
冗余系统
当主处理器发生故障的时候冗余处理器自动的发生切换。

下边列出了可能导致主处理器切换到从处理器的原因:
1. 主机架掉电
2. 主机架 模块的硬件检测失败
3. 主机架模块的固件检测失败
4. 主机架中的模块北移除
5. 主机架底板发生故障
6. 处理器中的用户程序发生主要故障
7. CNB 模块成为单一的 (例如, 断开主CNB的分接器或电缆)
* 8. ENBT going lonely (when V11 redundancy firmware is released)
9. 用户程序发出切换命令 或 RSLinx中的SRM组态对话框发出切换命令
10. 主机架中插入新的模板

* 标注

当一个通讯模块在通讯网络上(主从机架网络)不能看到其他的同类型通讯模块时这个通讯模块将变为Lonely.
如果一个ENBT不能看到其他的伙伴ENBT设备,尽管这个ENBT仅仅作为HMI通讯使用,他也标记自己为Lonely并引发切换的从机架。
如果主从机架所使用的同一个交换机发生故障,这将发生一些紊乱情况。
如果从ENBT首先认出通讯丢失,他将取消资格。如果主的首先丢失通讯,将尝试发生切换。

为了提供更好的保护可以在远程机架上使用冗余电源,当然也可以使用在装有冗余处理器的机架上。
A系列1757-SRM模块可以使用但是必须刷新到系列B
在系列B的模块中添加了一个输出继电器.为了配置冗余系统,用户必须使用linx>2.3和最新的与之匹配的同一主版本的5000软件

在V13.5X以前的冗余机架中只能有一个L55处理器和最多5CNB模块。
处理器固件从15.60开始您可以混合使用7个通讯模块的任意组合,在11.70版本中您最多可以使用5个通讯模块,其中5个通讯模块中最多只能有2个是ENBT模块,或最多全是5个CNB(R)模块。
如果ENBT不是e01的修订版本就不能更新到2.03.10为冗余系统
必须返厂更换为滚动显示HARDWARE U PDATE REQUIRED 的模块。如果您尝试使用2.03.10或更新的模块就不用返厂去刷新。
ENBT在V11中只能和带有switching tool的Linx与HMI通讯(放在冗余机架中)HMI使用别名切换指向主ENBT。
从V13.5开始您可以使用1个L6X处理器和2个L55处理器每个冗余机架。每对处理器必须拥有相同的固件版本和可配置内存并且拥有它们自己的CNB来和I/0通讯。从V13.70开始两个处理器可以通过同一个CNB进行通讯。V15 使用一个新的SRM配置工具(3.4)并向后兼容。V13使用的SRM配置工具(V2.6)不能向后兼容。

V13包含ENBT IP地址交换功能,当发生冗余切换的时候可能需要花费一分钟的时间来完成IP地址的交换。使用Linx2.50补丁包可以缩短这个交换时间,这个功能也不能向后兼容。别名交换工具还可以继续使用并且比SRM完成的IP地址交换的速度要快。ENBT仍然只能用作HMI通讯部能控制I/O.
应用程序位于主处理器中并通过连接在SRM上的光纤链路自动的传送到备用处理器。只能支持工厂定制好的光纤。备用的处理器不执行程序,但是他在每个程序扫描的末端自动接受发生改变的所有标签。
这就需要看门狗的时间设置为2*program scan + 100ms。更新发生改变的标签需要双倍内存空间。
标准 型vs 增强型硬件
从V16开始有两种不同硬件组。每个包都有一个版本修订信息和文本来鉴别这个包。不在需要处理器的版本修订信息。例如:16.50Std, or 16.54Enh

Std – 标准的硬件集包含 1756-L61, 62, 63, 64, 57-srm, 56-cnb/d/e, 56-enbt, e56-web.
V16.56标准版允许1756-RM模块使用在标准的冗余系统中,并需要一些步骤来完成1757-SRM替换1756-RM。建议在把RM模块安装到冗余机架前刷新到正确的版本。参考版本信息 (1756-rn628 July 2009 or newer)。
1757-SRM宣布在10/1/2009开始停止订货。最后的买1757-SRM的时间是6个月到2010年3月31日。
增强型 – 增强型的硬件包含 1756-L61, 62, 63, 64 56-rm, 56-cn2/b, 56- en2t.增强型冗余系统使用高性能的冗余和通讯模块。只有在版本信息中指定的模块允许使用在增强型的冗余机架中(上边列出)。
你不能把SRM/RM或者CNB/D/E和CN2/B混合使用。增强型的冗余系统可以包含2个L61, 62, 63或一个L64处理器,最多使用7个通讯模块,这7个通讯模块可以是CN2(R)或EN2T的任意组合。 16.80添加了报警、事件和批处理功能。
扩展温度 – 扩展温度模块现在可以支持16.80的增强系统。扩张温度模块包括1756-L63xt, cn2rxt, en2txt, a5xt。 <

网友A:
这些都看完,可以做销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