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法建立连接 连接伙伴未响应"问题

楼主(2010-08-05):
离线模拟运行时  在下载时总出现            无法建立连接 连接伙伴未响应

是怎么回事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是不是CPU的MPI地址不是2,但仿真默认设置是2

网友B:
有可能是插错接口啦吧

网友C:
有没有将仿真开启,打到RUN-P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