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二次侧能否断开?如断开有什么后果?请教?

楼主(2010-08-05):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能否断开?如断开有什么后果?请教?

网友A:
电压互感器相当于一个降压变压器,能断开但不能短接,断开没什么影响;而电流互感器则相反,是一个升压变压器,断开后在二次侧会有很高的电压,严重威胁人身安全

网友B:
建议楼主把自己的帖子重新修改一下!

网友C:
是的,电压互感器相当于一个降压变压器,能断开但不能短接,断开没什么影响;而电流互感器则相反,是一个升压变压器,断开后在二次侧会有很高的电压,严重威胁人身安全

网友D:
可以。电流互感器不可以。

网友E(2010-11-17):
电压互感器工作在开路状态,怕短路。电流互感器工作在短路状态,严禁开路。二次侧接地

网友F(2011-02-15):
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可以开路运行,但是不能短路运行,所以在二次侧要装保险。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运行,但是可以在短路状态下运行,电流互感器开路时会产生高电压对人身和设备的安全会受到威胁,所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严禁装保险和空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