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交流伺服电机,同步?异步?

楼主(2010-08-05):
永磁交流伺服电机,有的厂家会标明为永磁交流同步伺服电机,有的直接标为永磁交流伺服电机。是否所有的永磁交流伺服电机都是同步电机,那伺服有没有用异步电机的?

网友A:
永磁电机就是同步电机,同步电机与异步电机的区别就是同步电机的转子自己能产生磁场,所以能够跟随定子产生的磁场来同步旋转;异步电机的转子是导体,他是不能自己产生磁场的,必须要靠和定子产生的磁场的转差来感应出电流产生磁场跟随定子产生的磁场转动,也就是说,没有转差(异步)他是无法转起来的。

伺服也有用异步电机的,异步伺服一般做主轴用,技术关键(难点)是需要具有零速扭矩输出的能力。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还想请教一下,主轴能做那么高转速,是为什么,是用常规的极对数同转速的方式吗?

网友B:
永磁交流,交流永磁,用法虽乱,其实本质上都是永磁同步电机。

主轴电机目前也有永磁同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磁阻效应更明显的混合式电机,便于弱磁增速,西门子和力士乐的永磁主轴的弱磁范围宽大基速的5~6倍,高端转速2~3万rpm不成问题。

无论是同步主轴还是异步主轴,转速与极对数和同步频率的关系都必须维系,因而高速主轴变频器必须具备高频输出能力,比如2000Hz以上,目前国内还未见此等能力的成熟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