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LC温度模块采集信号用程序滤波

楼主(2010-08-05):
我 用14SS系列的PLC配置了一个04PT的热电阻模块,现在温度波动太大,接地、屏蔽线也没有效滤波果!想向各位台达高手请教一段PLC滤波程序!有好心人发我邮箱小弟不胜感激。
649781962@QQ.COM
.若能QQ上赐教的话更加感谢

网友A:
先排除接线及干扰所引起的问题,还不行的话,把模块通道平均次数设大一下试试。

网友B:
可通过时间继电器采样N次,将数值分别放入中间变量后求平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