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故障分类及特点

楼主(2010-08-05):
阀门在某段工作时间内连续地保持并完成给定的功能要求, 使给定参数值维持在所规定的范围内的这种性能被称为无故障性, 当阀门的这种性能受到破坏就会产生故障。

  阀门故障的分类主要根据故障出现特点、故障影响程度、故障起因和机械产品故障模式特点等进行出现故障时有突然故障与渐进故障两种形式。突然故障的特点是一种或几种给定的工作参数发生了阶跃式的变化。属于此类的具体故障模式有阀瓣与阀座粘结、电路接触受到破坏、隔膜受到破坏、阀瓣不能密封、阀瓣驱动机构或阀瓣被楔住等。渐进故障的特点是一种或几种给定参数发生逐渐的变化。具体故障模式有介质通过填料、阀体与阀盖法兰间和管道与阀体连接法兰间产生泄漏, 由于磨损、腐蚀或形成水垢而在关闭件上产生泄漏,由于阀瓣的浸蚀性磨损使调节阀水力特性改变, 磨蚀性液流对阀体的磨损, 零件的磨蚀性损耗, 阀杆螺母或阀杆螺纹的磨损等。

  阀门故障对系统运行的影响存在差异, 有的严重,有的轻微。严重故障发生后, 阀门将停止运行。具体故障模式有壳体零件(如阀盖、外壳、楔块等) 、阀瓣的驱动零件(如阀杆、阀杆螺母和齿轮等) 、波纹管和紧固件(阀体和阀盖连接的螺栓) 等受到破坏。轻微故障发生后, 阀门按功能要求还能继续使用, 只是功效降低了。例如, 通过重新拧紧螺母可以消除的填料泄漏和垫片连接处泄漏的故障, 不需要从管道上卸下阀门就可以消除的故障, 不需要拆除电气设备就可以消除的电路接触故障, 及时发现并在不需要拆装电气设备就可以消除的信号系统故障等。根据故障特点和影响程度分类在很大程度上是假定性的, 对可修复类阀门和不可修复类阀门来讲, 同一故障模式也可能属于不同的故障类别, 所以对于不同的阀门, 故障模式不具有统一性。

  TAG: 气动蝶阀 电动球阀 气动球阀 电动执行器 气动执行器 电动闸阀 气动闸阀 自力式温度调节阀 切断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