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里的保险丝有没有交流跟直流区别?

楼主(2010-08-05):
熔断器里的保险丝有没有交流跟直流区别?比如DC24V 6A 跟AC220V 6A

还有断路器直流跟交流区别在哪里。。

网友A:
保险丝有交流直流之分,直流保险丝应该对过电流峰值敏感,而交流的应该对有效值敏感.有不对之处还请各位老大指教

网友B:
楼上说的不对。熔断器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工作的,所以只跟电流的有效值有关。我觉得交流和直流熔断器的区别应该是在灭弧上。

网友C:
有直流和交流的区别,DC24V 6A 跟AC220V 6A的电阻值应该不一样

楼主:
看了各位的回答还是比较迷糊,哪位大侠有个详尽到物理层次的解释啊

网友D:
平时都没注意这个问题呢!10A以下应该不怎么区别吧!

网友E:
没有听过保险丝有交流和直流之分,只不过在电子电路中的保护

还有加二极管保护的

网友F:
直流是额定电压,电压偏差很小,

交流电压存在最大电压,220*1.414

网友F:
还有熔断丝是有时间限制的

这个是自带的

当电流一直保持在额定工作电流时间过长,熔断丝的寿命是会减短

瞬时超过最大额定电流熔断丝不会断,但是超过最大额定电流自带保护时间熔丝马上会断

还要注意观察熔丝熔断的特点、熔丝表面粗细

也许工作很长时间没断,但是实际熔丝已经融化啦

当下次在出现这种情况,熔丝马上会断

网友G:
直流6A代表的是平均值,交流6A代表的是有效值。在同一个电阻上产生热量相同。

网友H:
        随着工业与轨道交通对直流熔断器的需求日益增多,如何正确选用直流熔断器进行有效的保护,是用户和制造厂都应认真关注的问题,选用直流熔断器时,不能简单地照搬交流熔断器的电气规格和结构尺寸,因为两者之间有许多不同的技术规范和设计理念,关乎到能否安全可靠分断故障电流和不发生意外事故的综合考量。

1、由于直流电流没有电流的过零点,因此在开断故障电流时,只能依靠电弧在石英砂填料强迫冷却的作用下,自行迅速熄灭进行开断,比开断交流电弧要困难许多,熔片的合理设计与焊接方式,石英砂的纯度与粒度配比、熔点高低、固化方式等因素,都决定着对直流电弧强迫熄灭的效能和作用。

2、在相同的额定电压下,直流电弧产生的燃弧能量是交流燃弧能量的2倍以上,为了保证每一段电弧能够被限制在可控制的距离之内同时迅速熄灭,不会出现各段电弧直接串联导通酿成巨大的能量汇集,导致持续燃弧时间过长发生熔断器炸裂的事故,直流熔断器的管体一般要比交流熔断器长,否则在正常使用时看不出的尺寸差异,当故障电流出现时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3、根据国际熔断器技术组织的推荐数据,直流电压每增加150V,熔断器的管体长度即应增加10mm,依次类推直流电压为1000V 时,管体长度应为70mm,当直流电压高至10KV- 12KV 时,管体长度至少应在600--700mm,即使对熔片进行弯折处理,管体长度也应保证在300mm左右,否则串联电弧的威胁仍然存在。当今国内外的交流10--12KV 熔断器管体长度普遍采用292--442mm,欧美的直流熔断器在2000V DC时,圆管体为127-190mm,方形大电流管体为170--200mm,都是基于必须保证安全可靠分断的科学选择。

4、熔断器在直流回路使用时,必须考虑电感、电容能量存在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因此时间常数L/R 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参数,应根据具体线路系统的短路故障电流发生和衰减率做准确评估,不是随意选大或选小都可以。由于直流熔断器时间常数L/R 大小决定着分断燃弧能量和分断时间及允通电压,所以管体的粗细与长短必须合理而安全的选择使用,某些厂家限于现有瓷管的尺寸或为降低成本,盲目采用低强度瓷或短管体生产直流高电压熔断器的作法,是不负责和不可取的。

5、有些厂家因为没有自成体系的直流熔断器产品,改用交流熔断器代替使用,从实用角度是可行的,但基于以上所述的安全原因,当交流熔断器用在直流回路时,应该降压使用。例如西门子公司的1000V AC 交流快熔,限定用在440V DC 回路(见图1),法国罗兰的交流700V熔断器,用于直流时也遵循1.3--1.4的降压系数,只用在500V DC 的回路(见图2),这是国际电工业界公认的一个安全准则。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2011-05-05):
现在小电流的固态继电器,大家都不加熔断器保护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