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简单检测水管道内的水是否流动

楼主(2010-08-05):
请问大家有没有不用安装流量计测量,就可以简单测量一下水管道内的水量否流动的方法,急用,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如果只是需要测量管道内是否有水流动,而不监测具体的流量值大小。在管路上安装一流量开关(又名示流信号计)即可。

网友B:
同意一楼说法,安装流量开关!经济实惠

网友C:
如果水流非常非常缓慢,流量开关能检测出来吗?

网友D:
1、水流开关;

2、非常缓慢,那就不行,得流量计了,要不然你整个水表吧,嘿嘿

网友E:
水表确实很灵敏的

网友D:
然后用特殊功能的光电开关检测水表指针。。。。。。嘿嘿

网友F:
简单,大管就可以买一个开关,小管可以买一个民用水表

网友G:
为什么一定要知道谁是否流动呢?你能不能详细说说你的问题

网友H:
流量开关, 图尔克的, 还可以测水温, 设备循环水上用吧? 不过可能贵点,我单位有用。

网友I:
水流很慢那又怎么着!

看病打吊针的流速够慢了吧。

柴油灶的油量够慢了吧。

换个测量方法就可以的了。

网友G:
楼主急用怎么不来了,是不是条件不允许不能安装任何东西只想知道水是不是流动?那你可以用金属管测听啊

网友J:
你的管道有多粗啊  是工业管道 还是家里的水管啊,

  问题问的不清楚 很难回答!

网友K:
用螺丝刀切近管道把螺丝刀的末端切近耳朵,就能听见管道中是否有介质流动,当然管道震动不厉害的情况下。

网友L(2010-10-11):
流量视镜,不要检测,看叶片就可以,又便宜

网友M(2013-03-13):
这是一个工业用的,PVC塑料管,直径大约30cm,管中有水流动时,怎么检测出来,急用,求高手

网友N:
如果允许在管内安装测量,可用以下水流开关:

网友O:
测量水管两端的压差可以间接测量水的流动.

网友P:
哎呀

俄前段时间,似乎想到过一个招,测水流会很灵敏,还非接触 ~~~~~~~~

玛笔滴今天咋嘛,咋都回忆不起来鸟呀?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网友Q(2017-09-02):
打算有水流开关的,不过不耐腐蚀,不知有什么了

网友R:
回复内容:嗯,很好笑

引用 网友P:
哎呀俄前段时间,似乎想到过一个招,测水流会很灵敏,还...

网友S(2019-11-13):
引用 网友Q:
打算有水流开关的,不过不耐腐蚀,不知有什么了

我们有专门耐腐蚀的水流量开关,材质是PTFE合金塑料,所有与液体接触的都是塑料材质,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 https://www.ay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