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台达的RTU-DNET远程IO模块,能够与AB的PLC主机联合使用

楼主(2010-08-05):
如题,请问使用台达的RTU-DNET远程IO模块,能够与AB的PLC主机联合使用么?

DeviceNet 通信协议。。。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只要将RTU-DNET 的EDS档案导入 Networks就可以了。配置更改可通过EDS参数更改实现。

如果使用DeviceNet Builder软件 + DVP DNET-SL + RTU-DNET 会更方便,软件对RTU-DNET有非常人性的配置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