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10-08-05):
1基础概念                                                 http://www.xuxingda.com   变频器维修

无论是用于家庭还是用于工厂,1VVVF 转变电压、转变频率(VariablVoltagandVariablFrequenc缩写。(2CVCF 恒电压、恒频率(ConstantVoltagandConstantFrequenc缩写。 各国应用的交换供电电源。其电压和频率均200V/60Hz50Hz或100V/60Hz50Hz通常,把电压和频率固定不变的交换电变换为电压或频率可变的交换电的装置称作“变频器”为了产生可变的电压和频率,该设备首先要把三相或单相交换电变换为直流电(DC然后再把直流电(DC变换为三相或单相交换电(AC把实现这种转换的装置称为“变频器”invert

既可以转变电压, 变频器也可用于家电产品。应用变频器的家电产品中不仅有电机(例如空调等)还有荧光灯等产品。用于电机把持的变频器。又可以转变频率。但用于荧光灯的变频器重要用于调节电源供电的频率。汽车上应用的由电池(直流电)产生交换电的设备也以“invert名称进行出售。变频器的工作原理被广泛利用于各个范畴。例如盘算机电源的供电,该项利用中,变频器用于克制反向电压、频率的波动及电源的瞬间断电。

2.电机的旋转速度为什么能够自由地转变?

也可表现为rpm例如:4极电机 60Hz1,1r/min电机旋转速度单位:每分钟旋转次数。800【r/min】4极电机 50Hz1,500【r/min】电机的旋转速度同频率成比例。

工业范畴所应用的大部分电机均为此类型电机。感应式交换电机(以后简称为电机)旋转速度近似地取决于电机的极数和频率。电机的极数是固定不变的由于极数值不是一个持续的数值(为2倍数, 本文中所指的电机为感应式交换电机。例如极数为246所以不合适转变极对数来调节电机的速度。另外,频率是电机供电电源的电信号,所以该值能够在电机的外面调节后再供给电机,这样电机的旋转速度就可以被自由的把持。因此,以把持频率为目标的变频器,做为电机调速设备的优选设备。

f:电源频率 p:电机极数, n=60f/pn:同步速度。转变频率和电压是最优的电机把持方法 如果仅转变频率,电机将被烧坏。特别是当频率下降时,该问题就非常突出。为了防止电机烧毁事故的产生,变频器在转变频率的同时必需要同时转变电压,例如:为了使电机的旋转速度减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必须从60Hz转变到30Hz这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就必须从200V转变到约100V例如:为了使电机的旋转速度减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必须从60Hz转变到30Hz这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就必须从200V转变到约100V

3关于散热的问题

变频器应用寿命减半。因此,要器重散热问题啊!变频器工作时,流过变频器的电流是很大的, 如果要正确的应用变频器,必须认真地考虑散热的问题。变频器的故障率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上升。应用寿命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降落。环境温度升高10度。变频器产生的热量也是非常大的不能疏忽其发热所产生的影响。

变频器安装在把持柜中。要懂得一台变频器的发热量大概是多少,可以用以下公式估算:发热量的近似值= 变频器容量(KW55【W】这里, 通常。如果变频器容量是以恒转矩负载为准的过流才能150%*60如果变频器带有直流电抗器或交换电抗器,并且也在柜子里面,这时发热量会更大一些。电抗器安装在变频器侧面或测上方比较好。这时可以用估算:变频器容量(KW60【W】因为各变频器厂家的硬件都差不多,所以上式可以针对各品牌的产品.注意:如果有制动电阻的话,因为制动电阻的散热量很大,因此最好安装地位最好和变频器隔离开,如装在柜子上面或旁边等。那么,怎样采能下降把持柜内的发热量呢?当变频器安装在把持机柜中时,要考虑变频器发热值的问题。根据机柜内产生热量值的增加,要适当地增加机柜的尺寸。因此,要使把持机柜的尺寸尽量减小,就必需要使机柜中产生的热量值尽可能地减少。如果在变频器安装时,把变频器的散热器部分放到把持机柜的外面,将会使变频器有70%的发热量释放到把持机柜的外面。由于大容量变频器有很大的发热量,所以对大容量变频器更加有效。还可以用隔离板把本体和散热器隔开,使散热器的散热不影响到变频器本体。这样后果也很好。变频器散热设计中都是以垂直安装为基础的横着放散热会变差的!关于冷却风扇一般功率稍微大一点的变频器,都带有冷却风扇。同时,也建议在把持柜上出风口安装冷却风扇。进风口要加滤网以防止灰尘进入把持柜。注意把持柜和变频器上的风扇都是要的不能谁替代谁。

散热问题还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另外。

因为空气密度下降, 1海拔高于1000m处所。因此应加大柜子的冷却风量以改良冷却后果。理论上变频器也应考虑降容,1000m每-5%但由于实际上因为设计上变频器的负载才能和散热才能一般比实际应用的要大,所以也要看具体利用。比喻说在1500m处所,但是周期性负载,如电梯,就不必要降容。

就是这个道理。 2开关频率:变频器的发热重要来自于IGBTIGBT发热有集中在开和关的瞬间。因此开关频率高时自然变频器的发热量就变大了有的厂家宣称下降开关频率可以扩容。

4矢量把持是怎样使电机具有大的转矩的

以使电机的输出转矩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的关系增加,从而改良电机的输出转矩。改良电机低速输出转矩不足的技巧,1转矩提升:此功效增加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应用"矢量把持"可以使电机在低速,如(无速度传感器时)1Hz对4极电机,其转速大约为30r/min时的输出转矩可以达到电机在50Hz供电输出的转矩(最大约为额定转矩的150%)对于惯例的V/F把持,电机的电压降随着电机速度的下降而相对增加,这就导致由于励磁不足,而使电机不能获得足够的旋转力。为了补偿这个不足,变频器中需要通过进步电压,来补偿电机速度下降而引起的电压降。变频器的这个功效叫做"转矩提升"*1转矩提升功效是进步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然而即使进步很多输出电压,电机转矩并不能和其电流相对应的进步。因为电机电流包含电机产生的转矩分量和其它分量(如励磁分量)"矢量把持"把电机的电流值进行分配,从而断定产生转矩的电机电流分量和其它电流分量(如励磁分量)数值。"矢量把持"可以通过对电机端的电压降的响应,进行优化补偿,不增加电流的情况下,容许电机产出大的转矩。此功效对改良电机低速时温升也有效。

5变频器制动的有关问题

该事物就处在结束状态。机械抱闸装置的方法是用制动装置把物体动能转换为摩擦和能耗费掉。对于变频器,如果输出频率下降,电机转速将追随频率同样下降。这时会产生制动过程.由制动产生的功率将返回到变频器侧。这些功率可以用电阻发热耗费。用于提升类负载,1制动的概念:指电能从电机侧流到变频器侧(或供电电源侧),这时电机的转速高于同步转速.负载的能量分为动能和势能.动能(由速度和重量断定其大小)随着物体的运动而累积。当动能减为零时。降落时,能量(势能)也要返回到变频器(或电源)侧,进行制动.这种操作方法被称作"再生制动"而该方法可利用于变频器制动。减速期间,产生的功率如果不通过热耗费的方法耗费掉,而是把能量返回送到变频器电源侧的方法叫做"功率返回再生方法"实际中,这种利用需要"能量回馈单元"选件。 

2怎样进步制动才能?

需要在变频器侧安装制动电阻。为了改良制动才能,为了用散热来耗费再生功率。不能期望靠增加变频器的容量来解决问题。请选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或"功率再生变换器"等选件来改良变频器的制动容量

其输出转矩会怎样? 6当电机的旋转速度转变时。

1工频电源由电网供给的动力电源(商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