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请高手到我方现场给S7-200取消程序密码

楼主(2010-08-06):
我单位有几台PLC,siemens 200, 6ES7 -214-2BD23-0XB0  前任对程序设了密码,维修极为不便,请高手到现场取消程序密码,支付酬金

网友A:
我这有个解M软件 不知道能不能用 可以给你试试 QQ838947895

网友B:
解这个密码很简单,我以前就给水泥厂解过密码,重新改过下过程序,我是西安的,QQ951162134

网友C:
网上可以下载软件解M

解一下就OK了

网友D:
解 密别人的程序是不道德的,如果你有水平的话,可以自己编写,按照自己的思路,以后维修也方便,下载程序的时候输入CLEARPLC这个密码,就可以把原来的程序清除掉了。

网友E:
CN的PLC是解-密软件无法解-密的,需要芯片解-密。不是那么容易。

网友F:
详情看:http://www.sohowork.info/index.asp?id=14238

邮箱:sohowork@hotmail.com

网友G:
无备份程序??大意。网上搜搜解M软件或根据动作要求重写。

楼主:
我是菜鸟,对siemens的东西不熟,我也下了几个解M软件,还没怎么用

关于该设备的程序问题,或者花钱请人重新编写,或者花钱通过高手解决,这样能给单位节约点成本,还能节约时间。

另外,还好plc没有故障,如果坏掉,只有请高手重新编写

网友H:
找人解*M,也要找对人,因为解这个版本的有风险,有的人把程序给冲掉了,就算不收钱,拍屁股走人,这损失可不小,呵呵

网友I:
可以联系我,免费提供服务,只需给点辛苦费即可。qq756668195

楼主(2011-06-26):
该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伙了

网友J:
最后怎么解决的,楼住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