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机能用变频么

楼主(2010-08-06):
有个40千瓦的皮带输送机,出于节能考虑,想改成变频调速,可行么?
就怕电网断电后,皮带上全是东西,再次满载启动会出问题。

网友A:
可以使用的,启动时,变频会逐渐加大电流的。

网友B:
如果你希望无级调速,就用变频,如果根本不需要调速,就没必要用变频,(不需调速)用了变频反而多耗电。

网友C:
电机联轴器是什么结构的,液偶的话可能要改。

网友C:
重栽启动的情况,考虑加大变频器容量

网友D:
用宝米勒的MC200G系列变频器,矢量2控制功能,低频大力矩输出。13387579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