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58变频器。求指教

楼主(2010-08-06):
各位大虾好。我厂有台施耐德58的变频器是随机器过来的,进来老是出现停机报警   SCF,{电机短路或接地}。 我把变频器换到别的机子 也是一样。  确定电机没问题、变频器会是那里的问题呢。 小弟也略懂一二。想自己试着修理下。。  望各位大虾指点。谢了

网友A:
我公司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驱动器、电源、触摸屏、PLC、伺服、调速器、软启、工控机等自动化设备上的电路板。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联系我。QQ1162147905 15801639657

网友B:
·检查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电缆连接情况以及电机的绝缘情况
·通过[1.10诊断]菜单执行诊断测试
·减小转换频率
·将电抗器与电机串联连接

楼主:
对:饶歌 关于·检查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电缆连接情况以及电机的绝缘情况
·通过[1.10诊断]菜单执行诊断测试
·减小转换频率
·将电抗器与电机串联连接
内容的回复:谢谢指教。 我以完全确认电机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