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电阻电线裸露会不会电到人???

楼主(2010-08-06):
如题,刹车电阻电线如果碰破了外皮,裸露会不会电到人,电压和电流又会有多少?

顺便问一下,在没有产家提供选配表的情况下,伺服电机怎样配刹车电阻,请讲解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设备啊?汽车?吊车?

网友B:
当然会电着人! 电压是直流母线电压!!!

220Vac供电的,电压在常态的310Vdc,到泄放点的(接近)400Vdc!

380Vac供电的,电压在常态的540Vdc,到泄放点的(接近)700Vdc,甚至更高!!!

这么高的直流电压,基本碰上就玩儿完!还需考虑电流干什么?!

网友C:
不仅仅会电人,还会烫人

楼主:
哇,挺吓人的,看来这个电线得好好保护好,还准备把刹车电阻接到电箱的外面呢,看来这样做一定很危险,

还想问一下,伺服驱动上电,使能不打开的情况下,电阻电线上是不是也有直流母线的电压?

网友:
电阻上的电压是母线上电压到一定阀值才有的

网友B:
泄放电阻,一端接直流母线,一端接泄放功率管,是不是只有达到泄放阈值才有电,希望大家斟酌,总之不要拿人身安全去赌,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尤其是不确定人的安全。

网友D:
5楼要严谨一点,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电阻两根线,一根一直接在母线+,220V的整流后就是310V,另外一根接在再生制动管的C极,再生制动不工作时,也是被再生电阻拉到母线,碰一下,闻着是不是有点香?

波恩是不是笔误了,应该是540V吧

网友B:
谢谢指正,已更正!

网友E:
一般理论上只有刹车时会有电压,或电压高达到一定值时会有放电过程;但实际上还是有部分电压的,(最好不要摸,本人有多少被电到的经历)如要摸可在断电情况下!

网友B:
又来了一个极可能产生误导的观点!

“电压高达到一定值时会有放电过程”并不等于“理论上只有刹车时会有电压”,刹车时才有的是流经泄放电阻的泄放电流,而泄放电阻两端的高(电)压只要功率级上电就已经存在了!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请关注此事朋友仔细参照“6”楼和“8”的回帖,弄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再次强调,不要拿自己和他人的性命当儿戏!!!

网友D:
这是安川SigmaV电路结构的一段截图,图中的电容就是直流母线上的大电容,制动电阻连接到B1与B2点,LZ说的相当于触摸B1或B2点。
断电后,由于母线电容的电也要很长时间才能放完,一定要在小灯完全熄灭后再触摸,切记切记!

网友F:
是会电到人的!亲身经历!

网友B:
伺服一般都会提示主回路断电后,5分钟,甚至有的标15分钟之内不得接触任何强电端子。

网友G:
当然会电人,只要主回路通电后上面就带电的。

网友H:
3G3MV变频器0.75KW接750Ω的电阻。我只在低压的地方随便买了一个外观绿色的陶瓷绕线电阻装上。

我就在使用的过程中专门去摸一下电阻的发热量。是有点热。特别是在他刹车的过程可以感觉到他是在发热。

后来某次,摸到了绝缘脱落的地方。电了一下。当时有点惊。回想起应该当时的感觉也并不像几百伏的程度。我想当时会不会是主回路的晶体管都关闭了。使得电机和变频输出回路相对电源隔离了。使得刹车回路的导体相对地(面)绝缘了。所以感觉不强烈。

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事情是傻还是不傻都跟大家说说,作为一个经验吧。

网友B:
楼上这样的经验还是少一些人有才好!

千万要注意:只要主回路加电,直流母线电容就带电了,则泄放电阻的带电与否便和逆变器主回路的工作状态无关!

也许楼上恰好在泄放期间接触了靠近泄放功率管一侧的低电压端,由于此时的功率管的饱和导通,所以电压只有2V左右;如果是在泄放功率管截止时,电阻的任何位置几乎都与直流母线等电压,就算碰在接功率管的一侧,由于电阻阻值较低,相对于人体而言根本无法起到电流限制的作用,电着人可不是开玩笑的!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楼上接触的绝缘脱离的绕线电阻的绝缘并非完全失效,还有残留阻抗,因而还不至于把人电坏。

总之,对于泄放电阻的的引线绝缘一定要加强安全意识,千万不要出了事再亡羊补牢。

网友I:
"楼上这样的经验还是少一些人有才好!"

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他要去现场做技术服务。去之前,我告诉他,根据描述的故障现象,一定是对方的机柜外壳漏电,到现场先用万用表交流档量他的机壳对地电压。同事回来告诉我,“电柜确实漏电,用表量110V,用手摸是麻的”,听得我一身冷汗。

网友J:
安全第一,一定要处理好绝缘,电着人就麻烦了。

网友B:
参加工作初期,带着几个年轻人在企业做伺服,一天手下的年轻人说用生产的主轴电机驱动磁粉测功机时,发现主轴电机转起来测功机就会有电,麻手,但量主轴电机的导线和机壳绝缘又没有问题。于是拉我去现场看,我也不明就里,只好怯怯地摸了摸,真的麻手!拿表量,对地竟然有几十V的交流电压!于是认为电机有问题。

生产的师傅听说后,笑笑说,没什么,地线没接,接上地线就没事了!那只是电机转起来,硅钢片感应出来的电传到外壳上罢了,电不着人。羞愧之余,半信半疑地接好地线,果真就没事了!

虽说有些经验可能真得亲身经历才明白,但有些经历不是人人都有必要经历,甚至最好还是不要亲力亲为。

网友K:
伺服驱动器和电机之间的地线一定要连,不然会有几十伏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