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380V 400V

楼主(2010-08-06):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额定电压380V和400V与220V和230V有什么区别?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

网友A:
是电器上的问题,还是?

网友B:
都是电压等级,国内的标准只有380V和220V. 德国的标准就是230V,400V。这个电压等级,说明该器件最佳运行的电源电压,性能最稳定,寿命也最长;如果有偏差,也能运行。只是各方面或多或少有影响。

网友C:
380v是三相几本电压,400v是380v的电压偏差

楼主:
对:ye_w 关于
都是电压等级,国内的标准只有380V和220V. 德国的标准就是230V,400V。这个电压等级,说明该器件最佳运行的电源电压,性能最稳定,寿命也最长;如果有偏差,也能运行。只是各方面或多或少有影响。
内容的回复:
可是为什么有的电气元件上标400V,有的标380V呢?还有一些电气规范上也写的是400V。

网友D:
380V属于400V级别,在国内两种标示负载都是380V,同理220V和200V也都是220V负载;

网友B:
不是说了吗?估计还是进口或者国产的原因。写400V或230V还是受外来的影响,尤其是欧洲

网友E:
我国低压用电的额定电压为380/220伏特,但是导线有电压降,因此实际的供电电压在额定电压上允许上下偏差5%,所以一般变压器输出电压上偏5%为400/230V,到供电未端不应小于360/210V

楼主:
对:想想看 关于
我国低压用电的额定电压为380/220伏特,但是导线有电压降,因此实际的供电电压在额定电压上允许上下偏差5%,所以一般变压器输出电压上偏5%为400/230V,到供电未端不应小于360/210V
内容的回复:
明白了,谢谢。

网友F:
400V/230V供电系统电压,比如变压器的输出就是400V/230V的,,380V/220V是用电电压,因为从变压器到家里有一定的电压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