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速度设置

楼主(2010-08-06):
如何进行伺服速度设置,客户可以修改。如何将脉冲转化成mm/s的格式,丝杆为20:1,减速比为1:40,伺服是台达的

网友A:
主要看你怎么控制脉冲频率了.转换成mm/s还得知道多少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网友B(2010-09-14):
假設你的脈沖頻率為100k , 電機脈沖為10000轉一圈,絲桿為20:1 , 減速比為1:40 , 不考慮加減速情形下,進行速度為=(100k*20)/(40*10000)=5mm/s

网友B:
如上,电子齿轮比为1:1

网友C:
螺杆运行速度=(脉波频率/光码盘分辨率) * 电子齿轮比 * 减速比 *螺距

网友D:
“丝杆为20:1,减速比为1:40”是什么意思?

网友E:
请教各位专家:

            伺服扭矩控制和位置控制有何区别,两者概念怎样理解?

网友F:
两者控制目标不同,一个控制位置,一个控制电流(间接控制力矩);

两者在控制算法中的闭环层次不同,电流(力矩)控制为(最)内环,位置控制为(最)外环。

网友B:
波恩大大切中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