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样脉冲当量下,编码器分辨力对电机的控制性能有影响吗?

楼主(2010-08-06):
小弟刚接触伺服电机,有一个关于编码器的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哥。电机每转输出脉冲数不变(也即脉冲当量不变),电机编码器的分辨力不同(比如一个编码器为17位,另一个编码器为20位),对电机的控制性能有影响吗?如果有,是不是分辨力高的(20位)电机控制性能要好些?这其中的道理该如何去分析?

非常期待牛人的指导!

网友A:
高分辨率的反馈有利于细化速度检测能力,扩大速度环的动态范围,并提高速度环增益;同时,由于分辨率的提高,位置环增益可以得到有效提升。

不过这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想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答案,分辨率的高低要看对控制精度的要求,当然这与控制方式也密不可分。对于脉冲串控制方式来说,个人认为在编码器分辨率高于2500线以上在稍高速情况下定位精度上不会有很大提高,尤其是日系通用伺服。像波恩老师说的高分辨率的的反馈利于细化速度检测能力,可能电机的电流波动会显得更加稍小些,这些应该和步进电机的细分作用差不多吧?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分辨率高于20位的伺服如果配备的还只是脉冲串接口,意义确实不大。

但如果是网络接口,意义就大不相同了。位置精度在分辨率细到一定程度后已不再是关注的焦点,更需关注的是轨迹的平滑程度,和运行速度的平滑程度。在这层意义上,电流指令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速度检测分辨率,当然了,此时电流环的有效检测分辨率必须足够细腻,否则仅仅是指令细腻了,也是白搭!

网友B:
to  波恩

“分辨率高于20位的伺服如果配备的还只是脉冲串接口,意义确实不大。”

要到20位时才能看出脉冲串的意义不大?难道2500线,12bit,13bit,17bit,20bit的在稍高速时差别会明显(前提是单闭环 )?尤其是再联系丝杆等执行机构,能达到几个丝的定位精度应该不错了已经。这也是我推崇总线控制的一个原因。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指导。近期我正在试用松下A5电机(20位),发现跟A4(17位)相比,有一个很大的改进就是参数调整好后(用的是PI控制),A5电机不会像A4电机那样,时不时有点响声。通过两位的指导,我对这个的认识是:响声是因为负载的扰动,最终引起电机的电流波动较大而产生。正像两位老师所说,高分辨率的反馈提高了速度检测能力,从而在同样负载扰动下,电机电流波动较小,而且比较快调整回来,响声就没了。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指教。

网友A:
13bit的分辨率名义上还不如2500ppr,17bit和20bit对脉冲接口伺服的低速性能贡献还是显著的,再细对于脉冲口伺服而言不免有大材小用之感。

受到脉冲接口的传输率限制,指令分辨率上不去,但网络接口可以直接传高字长的数据,指令分辨率就不用打折扣,高反馈分辨率的优势就能够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

反馈的高分辨率不要看对于定位精度这个结果有多大贡献,而应该去关注运行过程的细腻和平滑程度。就如楼上所言,机械传动的误差已经在道(南方曰丝)级,早已是2500ppr的脉冲当量的多少倍。看看日系的Fanuc、三菱、Mazak的高端数控系统,有哪个不采用1600万每转的反馈分辨率。关于这一点,几年前国内某个做伺服的业内企业的技术负责人也曾不明白,好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开始明白这一点的意义所在了,所以国内伺服企业才在近一两年开始,逐渐放弃死磕2500ppr,转向17bit等更高分辨率的反馈。

当然了,这不等于2500ppr会死,适用为度,2500ppr,甚至更低的分辨率也有它长期存在的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