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快速检查方法,思路

楼主(2010-08-06):
请前辈指点,初学PLC,我是做维修的,求维修快速检查方法,思路

找个师傅教,

haiming1814@sina.com

网友A:
方法很多,我先说几点,算是抛砖引玉吧.....

1.开关量的,外部有触发命令时,PLC对应的输入输出点有没有点亮LED(最好用表测量),若输入点亮,输出没点亮,要怀疑是否有外部条件未满足,如:限位等等。若都满足,要看输出模块或触点是否接触不良,或通讯有问题,有条件的话可以用PLC监控软件看程序!

2.模拟量的牵涉的比较多,要以现场情况而定,首先看输入信号是否到位,电压是否满足,输出有无信号,还要考虑干扰问题,最好能监控,总之要一步一步来,理清头绪,都不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