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ALTP指令的具用法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2010-08-06):
请问各位高手,ALTP指令的具用法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X0┣-------------------【ALTP    M0】

按一下X0(上升沿),M0=1并保持,再按一下X0(上升沿),M0=0并保持…

网友B:
关键还是ALT,P无非是前面的条件有OFF变为ON,执行一次ALT.

ALT的中文含义是交替输出。其实这个功能很简单,你可以在线模拟或者有实际控制器下载调试一下,就很容易理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还是ALT,P无非是前面的条件有OFF变为ON,执行一次ALT.

ALT的中文含义是交替输出。其实这个功能很简单,你可以在线模拟或者有实际控制器下载调试一下,就很容易理解了

ye_w说的很对,交替输出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