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怪异故障

楼主(2010-08-06):
我在一个柜子中装了两台ABB的ACS510的变频器,在出厂调试时遇到一个问题,两个变频器有两个断路器送电,当我合上第一个断路器,另一个处于断开状态,发现没上电的变频器故障继电器动作,并且继电器不断跳闪.我把第二个断路器合上,第一个断开,也发生同样情况.但是两个断路器同时合上,一切正常,.检查了线路也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发生干扰了,请各位老师指点指点小弟.还有我用的是ABB的手动/自动宏.

网友A:
你的断路器都断开了,另一个变频器怎么会有电啊,故障继电器怎么会动作列。是不是你的接线有问题啊。

网友B(2011-09-22):
这个还用说嘛,肯定是接线有问题,你最好的方法是把变频器外面白色的壳子和继电器上的线拆了,直接测量继电器的口,看看是不是正常,这样就知道了。

网友C(2012-07-18):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用说嘛,肯定是接线有问题,你最好的方法是把变频器外面白色的壳子和继电器上的线拆了,直接测量继电器的口,看看是不是正常,这样就知道了。

网友D:
应查控制线路,看看看有没有串联现象。。曲阜嘉信变频器,济南办事处,专业经营,嘉信变频器,软起动,变频控制系统等,维修各品牌变频器,可电话咨询,可上门维修,如有需要可联系,王经理,电话,13863742332,竭诚为您服务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接线的问题,检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