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屏蔽线一定要接地才会起到屏蔽作用吗

楼主(2010-08-06):
控制屏蔽线一定要接地才会起到屏蔽作用吗,变频器因为雷击导致CPU板损坏,听说把控制线改为屏蔽线远离主电源线可以降低雷击概率,但是不能保证接地良好。这个地到底要不要接呢

网友A:
        控制屏蔽线一定要接地才会起到屏蔽作用吗?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你可以测试一端接地、两端接地、干扰远端接地、干扰近端接地、不接地等方式,那种好就用那种。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B:
顶楼上的

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C(2010-12-06):
屏蔽层不接地相当于天线,所以必须接地,一般都是单端接地为好qq291580115

网友D(2011-03-02):
一头接地就可以得到效果,两头接地行程回路效果不好,反而会出现问题

网友E(2017-07-26):
一端接地就行。两端接地又在同一电位上,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