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铣圆时直径偏差

楼主(2010-08-06):
国产系统,安川伺服,铣圆时正X、正Y方向的直径尺寸都正确,在45度方向的直径尺寸大了0.03mm,丝杆间隙以补偿好了。

请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A:
当时加工情况如何?材料、转速、进刀、吃刀深度?

网友B:
请使用雷尼绍球杆仪做一下检测,什么问题就显示出来了,如何调整都会告诉你。

软件中会帮您列出各种故障占的百分比,从上至下依次解决,机床有恢复精度了。

这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工具,可以帮助决定要采取的 修正措施或预防性维护计划。

模拟功能可使用户在屏幕上看到测量结果,并变化各种几何精度误差、运动误差和动态参数等,然后在屏幕上生成相应的球杆仪图形、圆度和位置公差值的各种情况。

不管您在模拟器上做何种假定,原始的测试结果都将单独保存且不会被破坏。

机器历史记录
机器历史记录功能可让您建立并检查任何特定机器的测试历史记录。只需选择测试模块,然后选择机器文件夹中的部分或全部测试即可。
机器性能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可以图形的形式显示任何标准报告的参数值,如圆度、垂直度等。
您能够清楚地看到机器性能是如何变化的,甚至能将图形上的个别图点“追查”到其原始测试报告和极坐标图形。

简言之,您可以检查机器的完整“病历卡”!

有疑问请回复,谢谢!

网友C:
可能是XY丝杠的垂直度有问题。

也可能是两轴伺服的增益设定问题。

可以用大理石测一下,判断一下是否时机械问题。如果有条件,也可以用楼上所说的球杆仪做一下检测。

网友B:
竹兄是专家!多多指教!

网友D:
不知道三楼所说的那东西价格几何????

网友B:
一套10W多,有兴趣请联系交流。

网友C:
感觉涨价了吗?

网友E(2010-09-10):
他说的是表价,折扣私聊,10万多可以买台机床了。

网友F:
应该是圆度问题,机床出厂的时候应该就没合格,如果能做个BALLBAR,圆应该是个花生的形状,稍微顶下水平,看这个多出的位置会不会跑到别的地方,把三轴的位置回路增益参数设成一样,如果还不行,那就没办法了,你这个要求不算低。

网友G:
如有两台相同机床。可以对照一下圆弧插补和伺服增益相关参数并修改